用SW可不可以把一个圆任意弯曲?

楼主(2011-09-07):
请问各位SW高手,用SW可不可以把一个圆任意弯曲,比如我画了个钢丝圆环,可不可以让它像个绳子一样任意弯曲啊?能做出动画效果来吗?其实我做了一个让一个圈形钢带通过机械运动把他打成绕成一种规定的形状,请问用SW可以演示出来吗?

楼主:
小弟今晚就要做这个给客户看,用SW都画好了,就是想做个演示能更直观的表达,能不能做大家告诉小弟一下,免得走弯路啊
谢谢了

网友:
你前面说任意形状,后面又说规定形状。任意还真难搞,如果规定还好,把零件通过配置做成不同状态的形状就可以了。

楼主:
哎 画了好几个状态下的钢带形状 做了几张图片 总算是OK了 睡觉了 困死了

网友:
楼主是否类似这样的?
电脑配置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没有搞懂楼主的意思哦!!

楼主:
做成这样的  把它变化连贯的的反映出来 做成视频那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