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孔同轴度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1-09-07):
D30孔和D12孔同轴度要求0.04,在数控车床上加工,怎么保证,谢谢。

楼主:
D30是镗孔,D12是挤压孔,现在钻D26预孔后钻D11.8小孔,绞孔后挤压,发现做不好同轴度。

网友:
先做30的孔 顺便用11.5的钻头打穿 调头上芯棒镗一刀 到11.8~9 铰刀较一下 再挤压

网友:
先别说D12和D30的同心度了。

就说D12,测一下D12的2端的同心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30的孔是膛的,12的孔是绞的,因为尾座和主轴的同轴度很难保证,所以做出来到不到要求,建议两个孔都用绞,或都用镗

网友:
在设计上, 就犯错了
你不能两个孔都重要吧,保证重要的

楼主:
方才和朋友聊了他提供个方案,就是D30钻,镗。D12孔尾座钻预孔D10,刀架上再用D11.5两刃铣刀纠偏,然后扩到D11.8后铰孔,挤压。可行吗?准备去试试。

网友:
这么深的孔,0.04的同轴度估计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才和朋友聊了他提供个方案,就是D30钻,镗。D12孔尾座钻预孔D10,刀架上再用D11.5两刃铣刀纠偏,然后扩到 ...

建议你D11.5两刃铣刀为平底,带底刃的。看看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通常情况下小销轴孔都是用作固定作用的,保证重要的,同心度偏一点不要紧,建议两孔都用铰刀加工,先用28的钻头打底孔,再把30的键铣磨到负0.2搞一刀,小孔就直接用小钻头直接打过就可以铰孔,,,

网友:
1、先钻D26、D10 ,
2、半精车大孔及底部留精车余量。
3、做一个小孔车刀,能伸到D10孔内精车孔留铰余量。
4、精车或镗大孔。
5、铰小孔、挤压。

网友:
做小孔专用车刀是解决同轴度的关键。

网友A:
先用11.8的钻头打透,定好位用平钻打29.5的孔。在铰

楼主:
那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11.8的钻头打透,定好位用平钻打29.5的孔。在铰

不行,不能钻,只能镗孔,关键是要割槽的,和D30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