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9的钻头,两个刃在高度上差约0.2算大吗?

楼主(2011-09-07):
问题:直径为φ9(图纸要求减1道)的钻头,实测直径为9.01,加工后孔径约9.2(尺寸上限).
分析认为不是直径超差的原因导致孔径超差,所以认为可能是两刃不对称导致,经用二级工具后目测两刃在高度上差约0.2。

我对什么样的刃是不对称的,什么样的应该算对称没有概念。

向社区大侠请教这样的钻头的两刃算对称还是不对称,也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孔大的原因。

网友:
不算小的,你这个要用刃磨机磨好了

网友:
倒一下后角刃磨带,把钻尖给倒出来,你现在这样钻尖定心不准。

网友:
算很大了,一般我们厂加工铸铝汽车件刀具的两个切削刃的高度差一般都是要求为等高才可以使用,不然的话就要修磨了,如果相差0.2的话,加工时孔直径会变大,孔口会振刀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样情况的,而且看你钻头没有钻尖,这样也不定心吖,小钻头自己可以去多磨两根你自己就会晓得了

网友(点评):
你刚干的吧

网友:
人家让减呀大哥,你还9个的打唉

网友:
还1道不收缩吗。1道还钻头打

网友:
你们加工可能是用9钻头直接钻的,看你图中的钻头,不是很正一定会钻大的,想钻的孔跟钻头一样大,发两次加工,先用小钻头5个大左右钻通再用9个大放孔,应该还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是扩孔钻,在它之前已经钻完φ7.8的孔。

网友(点评):
7.8钻后,再用9个大的扩孔,扩出来的孔,应该就会不会大于9

网友(点评):
直接用8.9的钻头钻,把钻心磨出来,一次成活。

网友(点评):
7.8再到9会不会很容易钻崩9的钻头啊?

网友A:
9 的钻出来9.1正常啊   9.2也应该没什么话可说的

网友(点评):
正常?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 的钻出来9.1正常啊   9.2也应该没什么话可说的

孔会比钻头小嘛 9的钻头没磨损的情况下孔 应该大于9 大多少才正常就请高人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