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传动轴弯曲后能否采用火焰轿正?

楼主(2011-09-07):
35crmo传动轴弯曲后能否采用火焰轿正?直径大约900mm长度8m。
拜托了,那个高手知道。

网友A:
不能火焰矫直,变形小的靠敲,纯手艺,变形大的就虾米了,

假如循环次数不多的,可以用这个料再做小些的轴,重新加工热处理,

循环次数多的,重新锻造了,做其它件,

基本概念了,

网友:
可以采用,最好采用中温矫正650-750度,冷却采用空冷或者水冷,矫正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后影响韧性

网友:
能,可别局部浇水让它收缩材质不均匀了,差的少可以敲,多可以用液压机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火焰矫直,变形小的靠敲,纯手艺,变形大的就虾米了,

假如循环次数不多的,可以用这个料再做小些的 ...

请问大侠900的直径如何敲啊??

网友(点评):
这么粗的轴变形都非常小,但用表一打就知道,尤其长轴。因为要装刚性联轴器,偏一点都不行。矫直轴是绝对的手艺,绝对的爷,阿拉见过,但没这手艺。看表,量距离,抡开了一下,再打表就直了。我的件谁用火踹他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间,学习不少。但也考虑到其材质的特殊性。在分析时如果采用火焰较正,也存在风险。温度高了可能对材质产生较大影响。太小变形控制不好。另外此轴是采用锻件分五部分然后采用焊接方式联接成一个整体。有些部位焊后是无法加工,所以焊后变形量不超过80道。

楼主:
35crmo的可焊性就差。焊后如在焊缝周边采用火焰较正。风险就更大。弯曲就在焊缝周边产生。焊缝强度按现在工艺计算在800
mpa

网友:
同仁们,直径900mm,长度8米呀,传统的方法可行吗?

楼主:
是呀, 我们现在也很头痛的问题。主轧机传动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 我们现在也很头痛的问题。主轧机传动轴

宽厚板的传动轴吧?阿拉就玩厚板的,有机会多交流,

对了,你用谁的坯子,二重的?

楼主:
各位同仁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
这么大的件我在 长春一汽看到过,用来给J6的,但是具体的方案我也不清楚,我就学过 传统的校正方案 ,我觉得这么大的传统的方案不行~~·

楼主:
这根轴我们现在已焊接了3道焊缝还有一道没焊,但现在已超差20道了。

楼主:
这根轴现在焊完第四条焊缝。焊前还有85道弯曲。焊后也不知道能弯多少。一毫米呀,是多么难。

楼主(2011-10-09):
现在这根轴。已焊完整个周期大约在45天时间,通过焊接变形来控制其弯曲度,现在焊后为1.09毫米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