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切槽后如何防止变形?

楼主(2011-09-07):
求助,铝合金过线轮,内外园加工好后,1.5mm的槽最后由线切割加工,线切割加工好后1.5mm的槽会缩小。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能防止这种变形?

网友A:
你可以看变多少加上误差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变多少加上误差在加工

1.5mm的槽完成后只有1mm左右,但不能加上误差加工,因为内孔公差0.02mm,变形严重尺寸无法保证

网友B:
先热处理,去除内应力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热处理,去除内应力后再加工。

我现在有两种方案:1.粗车——去应力退火——精车——线切割槽
                                2.考虑选择一种变形小的铝合金材质

网友:
毛胚是压铸的话,会有内应力,精加工前做个去应力人工失效,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