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达到了,表面的防锈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07):
最近在设计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零件(轴类),表面要求尺寸精度很高,同时还需要很高的表面硬度(HRC45以上),工作面就是零件的外表面,我选的材料是40Cr,表面高频淬火,可问题是硬度达到了,表面的防锈怎么处理?如果镀铬还能保证零件的精度已经硬度不?
如果不镀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请各位大侠给小弟多多指教!静候各位大侠的回复!

网友:
高频淬火
调质处理

网友:
轴的话可以直接购买标准品啊,misumi里g6,h7的轴便宜的很,要想精度、防锈都可以达到。

网友:
磨后发黑

网友A:
淬火后半精磨,表面镀硬铬,再精磨,抛光,可以达到要求,表面也非常好。

网友:
看你精度要求
精度要求高可以镀了再精磨。

网友:
镀硬铬会有结晶体,精度一定受影响。
但话说回来,如果一根轴的整个面都需要精度,那这个轴是要全部润滑的。如果暴露的面不是用于滑动和全面接触,你车细一点再做局部防锈(如化学镀镍之类的可以做局部)

网友:
记得多年前做注塑模具时,模腔要求防腐,采用“渗氮”处理,但不了解氮化对40Cr是否可行,仅供楼主参考。
不过,你的轴若结构不复杂,尽量采用标准光轴,市场上多得很,有带硬铬层的,精度高,一致性好。

网友B:
可以磷化处理吗。

网友:
既然表面精度要求很高,当然淬火之后一定要磨表面的,磨过之后在镀硬铬,可以保证尺寸的。

网友:
发黑处理

网友:
镀铬,再磨至尺寸。。。。。。。

网友:
防锈好了,如果真的防锈要求那么高,是不是可以考虑换材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磷化处理吗。

我们的零件表处都是磷化发黑,一般条件下没问题,盐雾下支持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零件表处都是磷化发黑,一般条件下没问题,盐雾下支持不了多久

零件的具体使用环境没有那么恶劣吧,要不可以考虑不锈钢材料制作。

楼主:
不锈钢好是好,但表面硬度太低了,热处理也比较难

网友:
40cr还需要发黑吗?我是新手,

网友(2012-07-31):
发黑处理,你选用的是40Cr本身就是抗氧化的,而且表面是工作面,所以即使不做任何处理,你也不必担心会锈掉

网友:
最标准的做法应该是发黑

网友:
我们这边好像都是氮化处理,既保证硬度,氮化层好像也不容易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淬火后半精磨,表面镀硬铬,再精磨,抛光,可以达到要求,表面也非常好。

支持此观点

网友:
一般表面发黑处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磷化啊,常温磷化一个晚上就行了

网友:
镀铬后需要再加工才行

网友:
不锈钢   离子氮化

网友:
40Cr一般采用高频淬火→调质→粗磨→镀铬→精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