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材质的加工,求助

楼主(2011-09-07):
加工聚氨酯的辊子,硬度在邵氏55左右,是彩涂的涂敷辊要求较高,设备是cw6163车床。
有没有同行啊,借鉴一下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A:
塑料类的吧,用金刚石刀转速高点我把直径130的车刀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类的吧,用金刚石刀转速高点我把直径130的车刀60

要求表面平滑,车出来的不行,我们现在用的是靠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表面平滑,车出来的不行,我们现在用的是靠磨。

精度要求高么,公差大么,余量大么?先车后精修下

楼主:
要求挺高,规模大点的厂子就用那种外圆磨床。次一点的就是车床上加磨机,然后就是靠磨,加工余量很少,0.2-0.5吧

网友:
进口高速钢手磨刀,一把刀用一个月没问题,粗糙度1.6以上

网友:
光洁度要高的话只能磨得,车的光洁度达不到的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靠磨的方法,可以用,但效率有点低

网友B:
我们单位大部分胶辊都是聚氨酯材料.主要是靠研磨机(外圆磨改装)进行磨削加工能保住精度 胶辊只要是靠模具进行定位。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大部分胶辊都是聚氨酯材料.主要是靠研磨机(外圆磨改装)进行磨削加工能保住精度 胶辊只要是靠模具 ...

用磨床改的?兄弟能发个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