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后变形

楼主(2011-09-07):
铝合金轮,最后由线切割加工1.5mm宽的槽,加工完成后1.5mm的槽缩小,请问有什么可以防止它变形?谢谢

网友A:
应力引起的变形,必须的!你可以多切深一点,然后打一个稍大于1.5的来撑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引起的变形,必须的!你可以多切深一点,然后打一个稍大于1.5的来撑开试试

这是个批量活,如果每个都来撑开的话,没有效率,能否找到个能防止或减少变形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批量活,如果每个都来撑开的话,没有效率,能否找到个能防止或减少变形的方法

正常的加工方法很难!基本做不到,看看有没有其他高手能搞定,
最好考虑作用后修改结构,

网友:
改变工艺吧,比如说直接割到1。6宽,还有改变材质的,

网友:
你可以计算出 变形后是多少 然后根据变形前的要求 适当的修改 槽的深度 和宽度

网友:
先试验几个,比图纸尺寸稍微放宽点,看最终收缩结果,然后再批量吧。这跟切削参数也有点关系。

网友B:
正常的,可用,装配时借的过来的,

粗车,去应力退火,精车,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可用,装配时借的过来的,

“去应力退火”是很好的思路,我现在想能否从热处理或选择铝合金牌号上找到办法

网友:
车加工的内应力释放至使零件线切割后变形,与材料无关,与热处理有关

网友:
热处理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铝合金要热处理就得掌握好温度,我听一位叔说要掌握到上下5°的精确度!!

网友:
这个零件切后不变形就怪了,个人认为光靠热处理来回复形变不太可靠,设计要的尺寸是1.5,加工时考虑变形可以适当放宽一点,放宽多少只有试几件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