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梯形图怎么打开

楼主(2011-09-07):
FANUC  PLC 梯形图怎么打开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用它自己的PLC编程软件才行哦

网友:
在系统上就能查看和修改,除非是很老的系统,需要编辑卡。
如果有备份,可以在相应版本的LADDER软件下打开,如果是存储卡格式的,还需要通过输入操作反编译成LADDER格式。

网友:
应该是需要专门的软件才能打开把

网友:
需要用到FANUC公司的专用编程软件:

网友:
这个在机床上就可以修改和编辑,不过非专业人员最好不要乱改,

网友:
我用的机床是可打开的没用的别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