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加工过程中,怎么解决变形问题?

楼主(2011-09-08):
请教一下,聚四氟乙烯加工过程中,怎么解决变形问题

网友:
     那得看你的材料是多厚的了!

网友:
这要看你加工的零件的外形、尺寸有关系的。。你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
做工装吧,用雕铣床做

楼主:
尺寸很严,最小公差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很严,最小公差0.02

具体的尺寸和公差不说清楚,没人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