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温度,请教

楼主(2011-09-08):
轴承加热温度,起始温度是在室温的基础上加温,还是加热器显示温度到了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下  这个生产中常用得上 个人认为是油的温度(测量温度)

网友:
电磁加热器设定到多少度就行了

网友(2011-11-25):
一般按加热显示器显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