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二通能双向流动的电磁球阀,哪个厂家有?

楼主(2011-09-08):
二位二通能双向流动的电磁球阀哪个厂家有?谢谢!

网友:
流量?压力?电压?安装方式?常开还是常闭?说清楚了,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可以看一下SUN的,是插式阀,最大流量45L

网友A:
无泄漏阀就行!!!有单向的有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泄漏阀就行!!!有单向的有双向的!

 是的,需要电磁铁切换,双向流动的无泄漏阀,流量40L /MIN,压力100BAR

网友B:
这个要求太低了。40L   10MPA  小流量,小压力,国产的就行,一大片。百度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行,自己选型号。
上海橡达  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太低了。40L   10MPA  小流量,小压力,国产的就行,一大片。百度一下就行了

百度过了,没有符合的哦,都是单向通油,我需要双向通油,6通径标准底板

网友:
我也再选这样一种阀,和你目前想要的很相像。

两位两通电磁方向阀(为ATOS的DLOH-2C阀,常闭型锥阀结构)

请问你是做什么用? 可以相互探讨下。

QQ 154940478

网友D:
流量40L /MIN,压力100BAR ?

ATOS的DLOH-2C阀  是12L    K型是30L。最高压力350Bar

网友C:
榆次油研 有你要的阀
DSPG-01-C-电压(A100 或 A200 或 D12 或 D24)-20

网友:
sun、hydac、hawe,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榆次油研 有你要的阀
DSPG-01-C-电压(A100 或 A200 或 D12 或 D24)-20

感谢。这个很早就关注过了,没有现货,货期要三个月来不急。而且这款开关阀是坐阀形式,有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行,自己选型号。
上海橡达  有

我需要板式安装的。还是很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量40L /MIN,压力100BAR ?

ATOS的DLOH-2C阀  是12L    K型是30L。最高压力350Bar

谢了,我看下这款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板式安装的。还是很感谢您!

没有不泄露的阀,泄漏量最小的是每分钟小于1毫升;
要板式安装的,活期可能长,但要做一个 油路块,再配上螺纹插装阀,会比较快捷
安装方式可以随意设计(在允许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您的建议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榆次油研 有你要的阀
DSPG-01-C-电压(A100 或 A200 或 D12 或 D24)-20

  • 这款阀泄露如何? vccccccccccccccccc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这款阀泄露如何? vccccccccccccccccccc
  •
    每分钟0.25毫升

网友(2012-03-16):
    现在很多台湾品牌的插阀(CSV-10)都可以,就是加个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