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1-09-08):
开关电源型号D-50KED.凯恩帝系统自带的,现在出了奇怪的问题。首先说明,24伏和5伏都正常,车床运行一段时间就无法打开系统了,开关电源的绿色LED灯不亮了,休息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用了,请问大家什么问题啊?现在又出新问题了,不是开关电源问题,更换了还是这问题不知是线路哪有问题了,郁闷死了

网友:
换个不就成了,开关电源便宜咯。

网友:
系统厂家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电源可能会稍逊一些......
为了减少一些麻烦,可以更换更好一些的。

网友:
KND系统好像输出接口没有+24v,为了驱动相关的继电器就需要电柜提供DC24v,有些机床厂家为了省钱,电柜里没有独立的开关电源,而直接从系统后的开关电源引出。如果引线破皮接地或短路,都可造成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工作,切断输出或永久性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现在一些系统厂家都在操作手册上明确禁止这种接线,例如GSK系统。

楼主:

您好,高手啊,凯恩帝系统的24伏和5伏是供应系统用的直流电,车床继电器24伏是系统引出的。今天x轴限位和回零的接线有漏电现象。但是接通主电源后车床工作灯亮,系统后的开关电源里那个绿色二极管不亮,只有车床休息一段时间后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
有可能内部的元器件老化,温度一高特性就变了,等温度低了,又恢复了!

网友:
更换开关电源,不贵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查看了下漏电,发现正是因为x轴限位开关漏电造成开关电源自我保护,切断系统输入,重新接线后问题不再出现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