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对选择液压缸的影响

楼主(2011-09-08):
运动速度不同,对液压缸内部结构的技术要求也不同。特别是高速运动和微速运动时,某些特定的要求更为突出。

1.微速运动时

液压缸在微速运动时,应该特别注意爬行问题。引起液压缸爬行的原因很多,但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液压缸所推动机构的相对运动件摩擦力太大,摩擦阻力发生变化,相互摩擦面有污物等。例如机床工作台导轨之间调整过紧、润滑条件不佳等等。

第二,液压系统内部原因。如调速阀的流量稳定性不佳、油液的可压缩系统的水击作用、空气的混入、油液不清洁、液压力的脉动、回路设计不合理、回油没有背压等等。

第三,液压缸内部原因。如密封摩擦力过大,滑动面间隙不合理、加工精度及光洁度较低、液压缸内混入空气,活塞杆刚性太差等等。

因此,在解决液压缸微速运动的的爬行速度问题时,除了要解决液压缸内部问题,杂结构上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其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滑动阻力小的密封件。如滑动密封,间隙密封、活塞环密封、塑料密封件等;

(2)活塞杆应进行稳定性校核;

(3)在允差范围内,尽量使滑动面之间间隙大一些,这样,即使装配后有一些累计误差,也不至使滑动面之间产生较大的单面摩擦而影响液压缸的滑动。

(4)滑动面的光洁度应控制在▽9-▽11之间;

(5)导向套采用能浸含油液的材料,如灰铸铁、铝青铜、锡青铜等;

(6)采用合理的排气装置,排除液压缸内残留空气。

2、高速运动时

高速运动液压缸的主要问题是密封件的耐磨性和缓冲问题。

(1)一般橡胶密封件的最大工作速度为60m/min。但从使用寿命考虑,工作速度最好不要超过20m/min。因为密封件在高速摩擦时要产生摩擦热,容易烧损、粘结,破坏密封性能,缩短使用寿命。另外,高速液压缸应采用不易发生拧扭的密封件,或采用适当的防拧扭措施。

(2)必要时,高速运动液压缸要采用缓冲装置。确定是否采用缓冲装置,不仅要看液压缸运动速度的高低,以及运动部件的总质量与惯性力,还要看液压缸工作要求。一般液压缸的速度在10-25m/min范围内时,就要考虑采用缓冲装置,小于10m/min,则可以不必采用缓冲结构。但是速度大于25m/min时,只在液压缸上采取缓冲措施往往不够,还需要在回路上考虑缓冲措施。

网友:
挺好!过一段时间要用到液压缸!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日通过人体

网友(2011-11-02):
学习了,导向套用球墨铸铁和灰铸铁原来有这种讲究啊

网友:
如果能有一些例子或者定量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2011-12-15):
楼主辛苦了,希望能分享到你更多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
实际经验的总结,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平时很少用高速的,一般均速!!!

网友:
高速运动液压缸的缓冲装置有那些形式,能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