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镀硬铬,跟不锈钢SUS304,哪种防锈能力更强?

楼主(2011-09-08):
如题

网友:
看工作环境,如果只是防锈的话,镀铬更好!!

网友A:
镀硬铬是不能防锈的,因为镀的铬会有大量的针孔,会使潮气或是水分透过针孔到达钢材的表面,时间长了,而形成铁锈,铁锈会逐渐从内部泛出,看上去满是锈迹。一般来说镀硬铬主要用来修复磨损和提高表面硬度。镀暗铬是可以防锈的,因为镀铬之前先镀了一层合金,然后再镀铬,所以,镀暗铬是可以防锈的。不管怎么说,镀铬与不锈钢的防锈能力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锈钢的防锈能力大大高于镀铬的钢材,至少十倍以上。当然,材料的价格也是高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硬铬是不能防锈的,因为镀的铬会有大量的针孔,会使潮气或是水分透过针孔到达钢材的表面,时间长了,而形 ...

大侠,你说的“镀暗铬”,跟米斯米的“低温镀黑铬”,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
有铬还有几种类型吗? 游标卡尺上镀的是什么铬?
另外镀铬和镀镉效果有什么区别?  有待专家解决,    O(∩_∩)O

网友:
关于低温镀黑铬,是比较新的技术,我不懂,无法回答。游标卡尺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不清楚,但是肯定不是普通中碳钢,一般做量具都是要用线膨胀系数小,结构紧密,硬度较高,不易生锈的材料。其中用铬钨锰和含铬的材料用得较多,合金工具钢材料本身的抗氧化能力较强,一般不招盐水和碱水,一般都不会生锈。镀硬铬主要是镀在刻度面,镀后还要喷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刻度看得更清晰。其测量面是不镀铬的。镀镉一般使用的较少,主要用于军舰等船用仪器仪表的外壳和重要的船用设备的防腐。用于海上专门对付海水腐蚀的,效果非常好,只是镉有毒,所以一般都是钢板表面镀镉,然后再烤漆或是涂覆其它材料,以防止人体直接接触中毒。镉比铬要贵得多,电镀镉的价格大约是电镀铬的价格的几十倍。军工产品用得较多,民品极少有用的。

网友(2012-08-27):
本公司专业生产钝化液能有效提高工件防锈能力,最高抗盐雾测试可达1200小时,领先国内水平,处理后只需用净水浸泡即可!如有需要请联系15999891511!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