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高效率加工螺伞的动画演示

楼主(2011-09-08):
哪位熟悉CNC机床加工编码的,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此帖当在数控加工栏

网友A:
这种设备,一般有专门的编程界面,输入各项参数后就可以加工了。
光懂代码,没用。
先要确定结构,精确知道各轴的空间关系,然后根据数学模型编参数化的程序,里面有大量的计算。
最后才用代码实现。
这么小的刀盘,成型铣,效率能高了?

网友B:
以前搞过直齿的,弧齿没弄过,
普通加工中心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弧齿加工?

网友:
动画都出来了编程应该就没问题吧,同样的数学关系啊

网友C:
感觉这种成型方法有问题,齿形是干涉出来的,精度很难做高

网友(点评):
精度可以达到纳米级别,算过的。

网友:
可以用PROE的机床仿真功能,很强大,编好程序,建好机床模型,再模拟,基本和现实生产是一个样的

网友(点评):
proE编程的铣刀是牛角刀、球头刀、还是盘铣刀?

网友(点评):
很多类型的刀可供选,看你需要什么刀

网友(点评):
proe的机床仿真应该不大实用吧,只能看看学习用。实战还得用专业的软件

网友(点评):
谁说的, PROE机床仿真是我见过最好的了,因为你实际机床什么样,你建模就能建成什么样,然后仿真就和实际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一般有专门的编程界面,输入各项参数后就可以加工了。
光懂代码,没用。
先要确定结构,精确知 ...

说得是小批量、单件生产,或模数大专用机床无法加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直齿的,弧齿没弄过,
普通加工中心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弧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成型方法有问题,齿形是干涉出来的,精度很难做高

算出每一点的坐标及其法线和齿线方向的切线,用刀具旋转形面与其相切,怎能说是干涉出来?

网友(点评):
你一楼的图和9楼的图完全是两码事,刀具完全不一样,1楼的加工方法刀具在旋转平面内是个平面,而要成型的面是曲面,你不觉得会干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成型方法有问题,齿形是干涉出来的,精度很难做高

qijianhui  你一楼的图和9楼的图完全是两码事,刀具完全不一样,1楼的加工方法刀具在旋转平面内是个平面,而要成型的面是曲面,你不觉得会干涉吗?
---------------------------------------------------------------------------
一楼的加工方法,正在参与加工的刀刃的旋转面是锥面。

凹面的加工干涉问题:
如下图示,圆盘刀切削锥面正在切削白色点,以过此点的法线矢量和速度矢量决定的截面,分别在刀切削面和齿面上得到蓝色和红色截线,两截线在此点相切并且没有其它相交点,则不会发生干涉。
大致的参数判定就是,只要圆盘刀直径不是太大,就不会干涉。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不过还没想明白,呵呵

网友:
理论上把干涉排除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D:
    目成大哥你研究齿轮加工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阿,你那种用雕刻机雕螺伞齿的做法我都试过了,不过效率和精度都不理想。现在还是走回直伞齿的老路,分度铣。不过我已经找到低成本的整体合金齿轮铣刀,切起来那叫一个爽阿,每每想起高速钢齿轮铣刀加工的岁月,简直不堪回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成大哥你研究齿轮加工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阿,你那种用雕刻机雕螺伞齿的做法我都试过了,不过效率和精 ...

追风大侠好久不见了!
很想看看的你的直锥加工视频,发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追风大侠好久不见了!
很想看看的你的直锥加工视频,发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就是车铣一体机,主轴分度,动力头延y轴及z轴进给切削,就是要四轴机才做得了

网友E:
各位做这个有那么难吗?用一台万能铣床加个分度头就能做出来,不行你打我电话13620331696,不过到时候要请奄搓一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做这个有那么难吗?用一台万能铣床加个分度头就能做出来,不行你打我电话13620331696,不过到时候要请奄 ...

您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车铣一体机,主轴分度,动力头延y轴及z轴进给切削,就是要四轴机才做得了

追风大侠铣齿用的什么刀?

我先前用的渐开线三面刃铣刀,一个齿需要铣两刀,四轴上面加工的

但是效率很低,个把小时搞一个。幸亏打样没做几个,现在专用机床直接铣齿。1件/20min

又快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qijianhui  你一楼的图和9楼的图完全是两码事,刀具完全不一样,1楼的加工方法刀具在旋转平面内是个平面, ...

您这是螺旋锥齿轮,又不是直齿锥齿轮,怎么加工啊???就算你把刀具算的不干涉,齿形尺寸如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这是螺旋锥齿轮,又不是直齿锥齿轮,怎么加工啊???就算你把刀具算的不干涉,齿形尺寸如何保证???

螺伞也是可以用通用CNC(4.5轴以上)机床加工的,就像知道形面就可以用CNC通用机床铣出来一样,只不过刀具和刀路选择合适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
刀具按照正确刀路走,齿形自然保证了。
德国已经开发出来此技术,用于大型的、小批量、单件的螺伞加工。
我只是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