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上,铰孔转速和进给怎么给孔才能光滑?请教

楼主(2011-09-08):
在加工中心上,铰孔转速和进给怎么给孔才能光滑呢?请教。Q235料

网友:
孔径、孔深是多少的?是通孔还是盲孔,机床带部带内冷的?

楼主:
孔25的,孔深30,通孔,不带内冷的。

网友(点评):
在对方回复的帖子下点击“回复”,然后书写,他可以收到提醒。这样直接回复属于回复楼主。

网友:
建议:线速度60,进给放0.6
折算转速为760 进给为460
看看好不好!

网友:
还要看刀具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铰孔时,还要看铰刀是不是硬质合金的,你可以试着从50转/分,100转..........做起,进刀可以从0.5/转,0.8/转,试着做几件,以后自已就可能把握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我试试

网友:
根据刀具的材料加工,看情况
有换刀片式的铰刀,参数很快

网友:
我们厂的铰刀进给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