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产的CDZ6140车床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1-09-08):
我厂有一台德州产的CDZ6140车床,最近出了问题,车外圆时,一刀车过去(不管吃到量多大),纹路正常;第二刀光刀时,在与第一刀接刀时,会出现扎刀现象,溜板、刀架调整了,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大家,怎么样处理?

扎刀后,第二刀的尺寸比第一刀尺寸小10个丝。

网友:
帮顶一下。我不知道。

网友A:
你说的机床我没怎么见过,不过那边产的机床一般来说比较的单薄,属于简易的那种,整体钢性不大,做一些小活还可以,大切销量不行的,大切销时,因钢性不足会产生扎刀现象。当然也可能是别的问题,可我还没见过你说的那种机床。

网友:
菜鸟来学习    顺便猜下    会不会机床没问题   而是刀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进给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或者是丝杠的重复定位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机床我没怎么见过,不过那边产的机床一般来说比较的单薄,属于简易的那种,整体钢性不大,做一些小活 ...

机床原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是这段时间出的。

网友:
这种故障和主轴间隙、托板变形、加工工艺、刀具、刀具高度都有关系,不好说。

网友:
学些一下!!!!!!!!!!!!!!!

网友B:
检查镶条,丝杠的间隙,刀架的牙盘。

网友:
小托板与中托板接合的平面度过大,刀台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镶条,丝杠的间隙,刀架的牙盘。

已经安排钳工检查了,故障如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安排钳工检查了,故障如旧。

和厂家联系一下,看看厂家的售后服务处怎么说,我想他们应该有办法。

楼主:
厂家说过了保修期,不受理。2004年的床子。

网友:
不是刀安高了吧!

网友:
刀子的问题要不就是中托板间隙太大,我用的德州床子也不行,直接没有劲和沈阳一机那台比较,可以说没有一点优点啊

楼主(2011-10-09):
现在校准机床的技术人员太少了。

网友:
应该是刀具中心高不对,偏低会产生两刀尺寸不一致,调整也刀具中心高会解决此问题。也可能是机床导轨刚性不够,产生扭曲变形。

网友:
第一到如果没问题.机床的问题应该不大.是数车吗?如果是就用百分表打从复定位精度.如果没问题可能是程序上有问题.(如设置刀具补偿什么的).

网友(点评):
不是数车,普车。

网友:
砸了,当废铁卖掉

网友:
1,刀口不快; 2,托板间隙过大; 3,机床主轴有间隙; 后两种可能性大些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机床床身刚性不好

网友:
问题找到了没?

网友(2012-03-09):
帮顶一下。问题要是解决好了,上来说一声,也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就是刀的问题,要么刀钝,要么中心高不对

网友(2012-08-0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如果没解决  你看一下机床导轨  磨损是否有沟

网友:
联轴器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