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要求镜面怎么做?

楼主(2011-09-08):
有没有知道,不锈钢表面要求达到镜面要求,而且要求面平该采用什么工艺方法去做啊?

网友A:
化学抛光另加精密研磨,有专业研磨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抛光另加精密研磨,有专业研磨膏可以用,

谢谢,是应该先化学抛光还是先研磨呢

网友(点评):
看你要达到的水平,假如不很高,小件,就放抛光机里去转,出来以后用抛光膏再抛光就可以,很精密的,先化学抛光,处理平均凸起,到一个很小的水平以后,再高级抛光膏抛光,就非常光洁,好好玩一下,

网友:
有现成的镜面不锈钢板

网友:
先镀铬  再精研磨   再化学抛光

网友:
不锈钢还要镀铬?没搞错吧

网友:
5#就是扯了。要求镜面:如果原本很粗糙的话就先用车床精车,或者用铣床精洗;如果本来就很光滑,就可以按照制备金相式样的原理(即抛光或者研磨都行)

网友:
薄板的话直接买,引用4楼“有现成的镜面不锈钢板”。

网友:
应该有4K8K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要看的产品哦,如果形状复杂或者很薄1毫米都不到,那都没办法用抛光膏抛光,抛光膏抛光的工件要有一定的强度,形状太复杂的也不好抛光,电镀是可以镜面,关键看你的产品是否能接受电镀,举例,很多办公的大椅子贼亮的那个就是电镀的,摩托车上的很多也是电镀的,镜子样的,但是电镀的搞不好就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