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级耐磨材料

楼主(2011-09-08):
11 分钟前 上传

点击图片可放大

大家可否看的清楚   ,  其实就是过渡板,宽:50mm  厚约2mm
 工作环境:温度:25°左右,轻载长期持续性接触摩擦,无冲击载荷,需要防锈防腐蚀!如果选65Mn和Mn13后,是否可以在热处理后采用发黑处理来防锈,防腐蚀?效果如何,是否有更适合的材料?

高锰钢只有在强烈的冲击和摩擦条件下工作,才能显示出高的韧性和耐磨性。
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如何防止其生锈?镀铬可以吗?65mn 防锈 可以镀铬吗? 或者还可以采用其他什么热处理办法,使得不生锈,且具有较高的耐磨性。生产条件要求高耐磨性,不能生锈!对强度和韧性要求较低!应该如何选材?

是否可以用轴承钢? 轴承一般都是高碳铬钢,既耐磨有防锈防腐(可否这样理解)?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用沉头螺丝镶在下面的底座上!

工况:  上面走啤酒瓶    50000瓶/小时 ,    应该属于轻载 、高速摩擦吧 , 经常有过氧乙酸冲洗。

现在想解决其耐磨性问题。我们现在用的上面那层过渡板一个月换一次,国产的材料太差了,进口的今年换一次,  国产厂家说用的不锈弹簧钢 ,我搞不清楚   。不锈弹簧钢到底是什么材料,不锈要含高铬,弹簧钢是高碳Mn钢 ,看两种好像有点矛盾,因为看书上不锈钢都是低碳的,  弹簧钢也都是几乎不含铬的,   所以搞不清楚  什么是不锈弹簧钢!

按上面的工况,该如何选择材料,如何热处理?

补充内容 (2011-9-10 12:52):
刚刚看了s-star这种材料,想起以前公司就用的是这种材料!  真的很耐磨!
又看了二楼推荐的 38CrMoAlA 其实这两种材料颇为相似,可以试试!38CrMoAlA应该也不错,就是不知道他的价格,和市场上是不是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点评):
AUTOCAD截图PRINT SCREEN 好难么。囧!

网友:
建议你用38CrmoALA氮化0.1深,硬度为HV1300,你说的不锈弹簧钢为s-star,小鬼子的。性能也就一般般。

楼主:
呵呵

其实  是要  寻找物美价廉的 超级耐磨材料!

网友(点评):
陶瓷,超级耐磨的材料,又物美价廉的。

楼主:
其性价比如何   价格大概多少 ?  市场上买卖性如何?
s-star是具体是神马材料?可否告知

网友:
生产条件要求高耐磨性,不能生锈!对强度和韧性要求较低!

用陶瓷材料。

网友:
大家都说了。

可以订复合板,上表面有陶瓷的,甚至直接用陶瓷的(注意是工业陶瓷,非吃饭的那种)。

上面也有说38CrMoAl的,也可以试一下,主要看变形如何,安装会不会压碎。

仅凭这不能说国产材料太差,只能说没找到好方法

网友:
过渡板为什么只有2mm厚啊
你们是做玻璃瓶检测机公司吗,是的话应该知道法国SGCC和德国大陆公司吧

网友:
表面镀硬铬行不?
要不然,就用液压油缸里做导向的增强四氟乙烯带如何?

网友(点评):
硬铬时间长了还是会磨掉,至于后面的那个 请问 是聚四氟乙烯吗? 这个可以试试,不过我怕不行,因为摩擦速度太高 啤酒的灌装速度是50000瓶/小时!!

网友(点评):
镀层当然会磨掉,不过可以镀厚一点啊。对于特别需要耐磨的场合,硬铬镀层可以做到300微米厚度,应当可以保证使用时间了。另一种材料,是增强聚四氟乙烯,在聚四氟乙烯基体里,烧结有其它耐磨材料。

网友:
高锰钢只有在强烈的冲击和摩擦条件下工作,才能显示出高的韧性和耐磨性
那是因为高猛钢本身并不耐磨,只是在冲击与摩擦后表面组织变为马氏体才体现的耐磨性。
我想要是表面镀铬的话母材不要用65Mn,无所谓了,要是不考虑成本的话用紫铜加工完镀铬

网友(点评):
领教了 那句话的理解!很透彻!多谢! 当然是要考虑成本的,要不怎么说想选物美价廉的东西呢!

网友:
陶瓷材料,还有就是塑料,有人给我介绍过,聚四氟乙烯基塑料这东西非常抗磨,而且坏了很容易修复

网友:
没有冲击的话,家里的镜子非常适合。。上楼说了,陶瓷材料,玻璃类的应该合你要求。。

网友:
这材料咱公司就生产,你何必进口?有兴趣找我吧,西安钢研功能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唐工电话:029-33698672

网友:
能不能改改结构,不要滑动摩擦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可以考虑!

网友A:
楼主见过化工厂流水线没有?化工厂农药生产流水线跟楼主说的意思一样,你的是啤酒瓶,他们是玻璃农药瓶,都是自动灌装流水线,他们整条流水线都是采用的不锈钢。论腐蚀程度,化工原料比啤酒腐蚀要强的多了。

网友:
还是工业上的陶瓷吧,非常耐磨,我们公司常用陶瓷的。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油缸导向套里的无油轴承那种材质的 在铜板上面烧结的一层耐磨涂层

网友:
选用聚四氟乙烯板就可以。

网友B:
工程塑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A6,另外如果仅仅是超耐磨的那就用塑料王了,以上材料都是超级耐磨的材料,而且是越磨越光滑。洗发水灌装机的行星轮等材料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用不锈钢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过化工厂流水线没有?化工厂农药生产流水线跟楼主说的意思一样,你的是啤酒瓶,他们是玻璃农药瓶,都 ...

呵呵,农药生产的那个不知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凭你说的用的是不锈钢    我想速度 应该不会超过30000瓶/小时吧!
如果超过这个速度的话,  那么不锈钢材质的过渡板  最多三个月就要更换,   这个我们都试过了!     我们这里30000瓶/小时的生产线有,  最快的50000瓶/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塑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A6,另外如果仅仅是超耐磨的那就用塑料王了,以上材料都是超级耐磨的材料,而 ...

星轮其实不用塑料王,PA就可以了,塑料王造价太贵。

我想问的是下面的 过渡板材料  用的是什么?
还有洗发水的生产线生产速度?%%%瓶/小时

而且装洗发水的一搬都是塑料瓶 ,  和玻璃瓶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农药生产的那个不知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凭你说的用的是不锈钢    我想速度 应该不会超过30000瓶/小 ...

你这个速度的确要快很多,农药那个流水线一小时只有4K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性价比如何   价格大概多少 ?  市场上买卖性如何?
s-star是具体是神马材料?可否告知

楼 上有说啊,你都不看就回的啊
s-star 不锈弹簧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 上有说啊,你都不看就回的啊
s-star 不锈弹簧钢

我是指具体成分!!而且又不锈弹簧钢 这种材料么?那时有点疑问!
不过现在都知道了,谢谢批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具体成分!!而且又不锈弹簧钢 这种材料么?那时有点疑问!
不过现在都知道了,谢谢批评!

哈哈
我太直接了

网友(2011-10-09):
用聚四氟乙烯玻璃漆布这在国内许多流水线上使用

网友:
贴碳条吧!不知道适合你要的这个工作条件不。

网友(2020-11-06):
楼主找到好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可以用激光淬火或者熔覆耐磨防腐图层,有需求可以联系13406060809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