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走刀声音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8):
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的XA6132铣床,走刀的声音是一个方向好,而反方向却是比较的大。无伦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这样子的。而且关键是有时有这种现象,有时却是没有。请教各位大师们是怎么回事?怎样修好?

网友:
丝杠轴承间隙太大,检查轴承

网友(点评):
年轻人要厚道 不要复制别人的

网友:
我是来学西学习的  嘿嘿

网友:
我也有一台,如你所说。
原因:降成本的结果
走刀电机伸出轴上直接装齿轮,悬臂,接触精度不好。

网友:
不太清楚,过来学习......

网友:
好软件,值得学习.....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优化一下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优化一下驱动电机,

感谢回帖,不过该怎样优化电机呢?请教你了。

网友:
我们这里出现电机异响、轨迹偏差和电机颤抖一般都进行优化驱动电机呢。这个一般要厂家来做呢。他是一个装在电脑里的软件。

网友:
LZ的这种情况,优化电机用处不大,关键还是传动环节的装配有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版主大人啊!您该现身啦!请救民于水火之中啊!请啦。。。。

网友:
方向手柄控制的接合子咬合不牢靠。检查走刀传动链。

网友(2011-10-08):
铣床走刀分方向的,进刀进错方向也会声音大

网友:
学习学习!在我个人看来,一个方向有声音,一个方向无声音,应该跟丝杠间隙有关!间隙大,在机上受力大,造成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