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热处理前后性能比较

楼主(2011-09-08):
45# 钢  做轴用
调质后与不做热处理相差多少(性能)、?
若在如此工况下:2.2kw减速机 带动的输出轴      外径:40    长:600

  是否有具体量值(性能差异)?热处理前后

还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大家也不要被以上条件局限   可以放开谈谈 只要和此话题相关即可!

网友:
特简单的问题,不牵涉技术,

45钢,你买来光轴,有正火材,有调质材,你用调质材加工的,性能就与你自己做调质以后是一样的,但你用正火材加工的,不再热处理,性能就是正火性能,比调质差20-25%,而假如你买的是退火材,加工以后没有热处理,就没得玩,

论坛讨论师父与技术这么久了,还是要问:诸位的师父都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还是那个标准答案,众人齐曰:从来就没有。唉

网友(点评):
价格呢?几种热处理后的价格比较大概相差多少?

网友:
用作轴我觉得还是用调制的较好,第一有较高的综合性能,轴本身需要较高的疲劳强度。你也可以选择40Cr。

对于你说的比较:调制后:σb≥650Mp、σs≥350Mp、δ5≥17%  ψ≥38%  αk≥45%

但愿这些对你有用!!

网友(2011-10-08):
都是高手啊,受益匪浅

网友A:
45号钢为什么不采用渗碳淬火的热处理工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号钢为什么不采用渗碳淬火的热处理工艺呢?

价格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