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1 1/2怎么看的?

楼主(2011-09-08):
我才入这行没好久,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个ZG1 1/2怎么看的啊 。。各个尺寸是多少啊。请高手详细的解释解释啊。。还有G1/2是不是和ZG1 1/2一样的啊 。。

网友:
ZG11/2是圆锥管螺纹1吋半。G1/2是管螺纹半吋故不一样。

网友:
ZG11/2是圆锥管螺纹1吋半。G1/2是园柱管螺纹半吋故不一样。ZG11/2是1:16的密封管螺纹,内螺纹底孔是φ44.1.有些国外图纸标注为(RC 11/2)或(PT11/2).
G1/2是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内螺纹底孔为φ18.7+0.13,有些国外图纸标注BSP1/2或RP1/2.密封要靠端面和密封圈.

网友:
ZG和G螺纹的牙型角是一样的,都是55°,只是ZG有1:16的锥度,而G是直螺纹。
故外螺纹是ZG,内螺纹是G是一种密封性较好的配置。
Z螺纹的牙型角是60°的故不能与ZG和G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