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自来水润滑轴承效果如何?

楼主(2011-09-08):
当然选用的是普通不锈钢轴承 , 一次性使用的流动水

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没戏,负荷必须很小,转速也不能太高,

水的黏度低,不能有效建立边界膜,金属是直接摩擦的,损耗大,很快就会失去原始精度,其微转动就会加剧,到一个特定点,就会急转,甚至十字磨损,基本就完蛋了,

大虾看看前段时间那个大家猜来猜去的轴承磨损帖子,就是十字磨损,楼主自己都不明白,大家瞎猜,

网友(点评):
既然用水,肯定是特殊场合,没办法了啦,总比干的强吧? 主要想知道比干的强多少?

网友(点评):
当然也有清洁功能,用水会不会比干的效果更差?温度暂且不考虑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找本“摩擦学原理”读一读。

网友(点评):
与磨损也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润滑的目的是什么?与摩擦只是“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记得有本书叫“摩擦与磨损”,它们是有很大关系,但不是"充分必要"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常规产品吧,现在军舰上有用水润滑的,我们学校专门做这个的,在军舰上用着

网友:
散热好点,其它没有什么,用低黏度润滑剂的,一定要用高硬度材料,比如陶瓷,用不锈钢肯定不行,很快就虾米了,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看来还是与负荷有关,得计算吧。 就当清洁剂吧,哈哈。

网友(点评):
据说避雨瀑布下是某人马甲?

网友:
建议用专用的水润滑轴承,这种轴承用在船舶艉轴处的,对适用线速度大致在1~5m/s,高了不好,低了更不好,使用寿命大致1~2年,优秀的可以达到4年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找找看

网友(点评):
非洲铁梨木,黑色的,船舶水轴承,轧机用玻璃布层压板水轴承,俗称胶木瓦,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hehe,长见识了

网友:
挖泥船的铰刀轴用橡胶做轴承,用河水润滑。

网友(点评):
单螺杆泵也是这种配合。

网友:
曾经用白合金与氮化钢的配合制作计量泵,对付5厘泊粘度液体的输送。传动轴与轴承对工质不屏蔽。
普通轴承或普通材质的滑动轴承均不能适应。

网友(点评):
大侠见多识广,受教了

网友:
介绍一下工况怎么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10-20):
水的粘度太低,要形成润滑膜估计得需要很特殊的条件,比如转速、载荷、温度……
当然这只是本人的猜想,还需要大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