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1-09-08):
材料是45#钢 淬火   求两种工件的加工方法 跟用什么设备 最好  有加工经验的老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或加我QQ460002552

网友:
你好,这些阀体淬火有什么意义伐?

网友:
估计楼主可能信息有误,这种液压阀,调质就可以了
可加工的地方不少,不过图纸需要重新修改一下,呵呵

网友:
不应该淬火,调质即可!
至于加工,一般的工具铣床完全可以加工。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估计楼主可能信息有误,这种液压阀,调质就可以了
至于加工:
阀体2,一般的铣床和摇臂钻完全可以加工;
阀体1,本人才疏学浅,没有看懂。

网友:
学习下
新人报道.。。。。。。。。。。。。。。。。。。

网友:
阀体还是铸铁的好,尤其有阀杆运动的阀体,个人认为碳钢的不怎么好

当然45#也可以用,比如35锻,Q235锻等,没必要淬火,一般正火或者调质即可

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大量做,楼主现在有什么设备?

你批量大,专机最好,效率高,质量稳定,
批量小,带四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最好,

所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嗯..........来学习一下咯.....

网友:
关键是阀芯孔的精度要控制。其余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铣床,钻床,即可,这个很简单,比我们加工的液压部件底座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