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材料中锰的含量过高对材质影响有哪些?

楼主(2011-09-09):
需加工一批阀体,技术要求材质为Q235A,且需提供材质的理化检测报告。

理化报告中其它含量均在要求之内,只有锰的含量高于标准。
标准为 锰 Mn:0.30~0.65 。
我们理化检测数据为 锰 Mn:1.58.

请教各路大虾解疑??????????????
锰的含量过高对材质影响有哪些?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阀体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铸件还是锻件?

网友B:
锰优点:
(1)提高钢的淬透性;
(2)对提高低碳和中碳珠光体钢的强度有显著的作用;
(3)对钢的高温瞬时强度有所提高;
(4)会提高钢的耐磨性;
锰缺点是:
(1)含锰较高时,有较明显的回火脆性现象;
(2)锰有促进晶粒长大的作用,因此锰钢对过热较敏感,在热处理工艺上必须注意,如是铸造阀体,加工前热处理应考虑;
(3) 当锰的质量分数超过1%时,会使钢的焊接性能变坏,如你的阀体是焊接的应特别关注,会出现裂纹;
(4) 会使钢的耐锈蚀性能降低,如流经阀体的介质有一定的腐蚀性应考虑,否则可忽略;
(5)按楼主提供的数据,与Q235A标准化学成分相比铸造生产成本每吨增加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阀体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铸件还是锻件?

阀体是用70厚的Q235A钢板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锰优点:
(1)提高钢的淬透性;
(2)对提高低碳和中碳珠光体钢的强度有显著的作用;

谢谢!!  还有个问题,阀体加工完还需要发黑处理,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没影响,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可以找点边角料试一下

网友:
3楼  基本就是了  MN是有益元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