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设计,高速时噪音大!

楼主(2011-09-09):
我用T10,32宽的同步带驱动安装在直线导轨上的重10kg夹具,两同步带轮的中心距为2000mm,齿数都是18齿,在1m/s走的时候噪音很大,哗哗的响。
想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1、用M8的圆弧齿是否会改善,或是其它的齿形。

2、加大带轮的齿数是否会改善。

3、带与带轮能否加润滑?

网友:
速度快确实有这个问题噢
1.带是否绷紧了?
2.轴线是否调平行了。
3.加大带轮是能改善的。
4.带与轮之间加润滑没有用。

网友:
圆弧齿会好一点

网友:
带子中间悬垂太多,要加支撑拖轮的

网友:
带类传动不能加润滑,同步带在高速时确实会产生噪声,可以在同步轮中心加排气槽。

网友(点评):
同步轮中心排气槽,期待详细说明……

网友:
齿数太少了,中心距又大带有挠曲且弯曲太大,造成高速时噪音严重,带的寿命也会非常低。

网友:
速度快肯定会这样的。

网友:
1m/s速度算快吗

网友:
3.6KM/H,应该不算快吧

网友:
1.圆弧齿理论上是略优于梯形齿的
2.设计时有最小齿数限制 满足即可 当然齿多也就直径大
3.润滑是行不通的 氯丁胶带不能碰油 除非你用聚氨酯带 不过完全没必要

越是高速越应该采用小节距的同步带和轮
我们厂的机子一般2500-4000转 3M圆弧齿带 中心距110MM左右 没有明显噪音

楼上说的消音槽 单轮或者轮子不宽的话 用不着
中心距2000MM确实是个问题 安装上如果能保证完全OK 那就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噪音估计与同步带和轮关系不大,估计来源于带轮架及机架的震动;估计2米的轨道上有滑动支承,滑动磨擦力容易上下波动从而同步带张力上下波动使得震动加剧;可以试一下,放松同步带看震动是否减小。

网友:
关于同步轮排气槽,做了下草图,关看同步轮有无挡边和同步轮宽度。

网友(点评):
这个意义不大,当同步带的齿与带啮合时,气自然会排走,同步带轮的噪声与“气”无关。

网友:
加排氣槽,可以減聲音

网友(2012-06-26):
进来学习一下同步带知识

网友:
用齿面加布的,可以有效减少噪音,见过人家厂都是用5m和8m做同步带传动的,把带子拉直了看一下是否有喇叭口,量一下带子宽度是否一致

网友:
同步带不可以加油

网友:
齿数太少,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2017-06-09):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本人觉得用小节距的圆弧齿,可能会降低噪音

网友:
楼主,最后是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用同步带,速度也比较快。

网友:
加几个过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