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驱动重复精度能否达到0.07mm?

楼主(2011-09-09):
用电机带动同步带轮驱动安装在直线导轨上重10KG的物体往复运动,驱动长度2000m,速度1m/s。不考虑电机及减速机的因素,如何设计同步带使重复精度能达到0.07mm以下,用什么齿型同步带?

网友:
加感应器回零精度更高都可以

网友A:
你是要在2000mm(2000m是否有误?)以内任意点重复定位精度都要0.07mm以内吗?可以用私服电机,加编码器。任意点都要比较那点。如果是点对点好解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在2000mm(2000m是否有误?)以内任意点重复定位精度都要0.07mm以内吗?可以用私服电机,加编码器。任 ...

是2000mm,电机我是用伺服机电,我主要不确定的是同步带本身的拉长以及同步带与带轮之间的间隙可能带来的精度误差,另外有没有那种同步带更适合于高精度的场合。

网友:
同步带能带动物体运动2000吗,是怎么实现的??请楼主说明

网友(点评):
将物体“绑在”同步带上即可,你可以用夹块来夹

网友(点评):
那要保证0.07就太难了

网友B:
用同步带达到0.07比较困难,我曾咨询过供应商,他们说不敢保证,大概正负0.1。楼主可以加反馈装置,组成闭环。

网友:
打印机就是同步带呢 嘿嘿 不过载荷比较小

网友(2013-05-30):
两米 伺服电机 同步带 加丝杆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使用S3M型的同步带轮,同步带最好使用内嵌钢丝的那种,不过即使这样精度也很难能达到,同步带精度没这么高,为什么不使用丝杠呢?成本问题?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带达到0.07比较困难,我曾咨询过供应商,他们说不敢保证,大概正负0.1。楼主可以加反馈装置,组成闭环 ...

不加反馈大于0.15误差

网友(2013-09-01):
我们公司用同步带,精度有点高,你可以加光栅和磁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