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爆破成型?

楼主(2011-09-09):
RT,在网上找了下,爆破成型属特种爆破,平面爆破的一种,采用塑性炸药爆炸加工零件,这个答案看的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更详细些,还有主要用在那些方面的?

新手,请前辈们讲讲。

网友:
薄片成形属于钣金塑性成形工艺的一种,具体内容自行查看 金属塑性成形加工 。

网友:
使用的应该是爆炸产生的瞬间压力,这个可以用于金属成型加工。
还有用于水利工程上,一般为了得到一定形状的管沟,或者利用爆炸的压力加固软土基础。

网友:
在一个大水槽里放一模具,然后在模具上放置你要成型的钢板,接着将炸药置于水中,引爆,瞬间产生的压力波,将钢板牢牢压在模具表面,曲面也能给你贴合好好的,钢板就拓印出模具的外形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
哪位实际操作过或实际参与过

网友:
我也刚刚听说,更没见过了?

网友:
爆炸不但能成形还可以焊接。

网友:
受教了,藏龙卧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