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这个图纸,加工费多少合适~

楼主(2011-09-09):
我是新手     朋友给找了点活干      让我给报价       我没有经验      请高手们给看看      多少钱合适

材质是45#    调质过的       已经用线切割加工出来了     类似“L”型      就是这个形状      需要我给车出来一个“脐”     这个脐公差要求5丝之内     其他自由公差       光洁度没有要求     小批量加工     因为是朋友      怕报价高了不合适      请大家给看看      这个最低多少钱能给做       谢谢了~

网友A:
你没事干吗?线切割的?那数量肯定不多吧?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干吗?线切割的?那数量肯定不多吧?10块钱

您好     我现在不算是专业从事机加工的    以前是用车床做红木的工艺品       只是最近进了台140     朋友说     挺好的床子别闲着    叫我接点活干     呵呵     我是连学再干      请问 机加工小妹     这种活要是量大      什么价格可以做     谢谢~

网友B:
这个3mm 的台有没有铸造出来,切削余量多大,需要几刀?你自己算算吧  按一个小时算算能加工几件,然后算上人工费算上机器的电费(功率×时间)然后在×个110%吧  算机器损耗 就挣这10%了,
成本都不会算  哥哥 你还要加强学习啊
不用管别人要多少钱  你自己把自己的报价单给朋友  朋友就会信任你的

网友:
量大的话 按一个月挣一万考虑吧  可能比10%要小很多 估计利润也就在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mm 的台有没有铸造出来,切削余量多大,需要几刀?你自己算算吧  按一个小时算算能加工几件,然后算上 ...

您好   我是新手    现在有一台普通车140      就是想边做边学    现在没有机加工的经验     不会算成本      这个工件是用钢板切割出来的   两面平行的    需要在一面出一个直径8MM的台      公差5丝之内       主要是没经验       怕价格不合适伤了朋友感情       所以来请教大家       请您帮忙给看看      加工这个活    大约需要多少工时      谢谢

网友:
给你支招了你都不自己做,还想懒到什么程度?需要几刀自己不会试试吗?一刀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工件需要多长时间完全可以试出来
该自己干的事一定不能推脱  一定要勇于面对困难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一味的让别人替你算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都像你这样 中国的制造业还怎么发展?

刚看了篇 论外贸型制造业就要崩溃 的帖子  真是生气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网友(点评):
看来您在气头上啊~呵呵 生气伤身 泡杯菊花茶...主要这个是偏心的异形工件 装卡找正的时间不好估计 要是单纯的起个高台 几块钱就可以了 所以来请教下高手 我也去看看您介绍的那篇帖子~

网友(点评):
哎 其实我干机加工干的很少 量大的话你可以考虑做个夹具 左上配重 问题不大 用三爪就可以了 10块钱应该不贵 估计要精车 初学工一个小时能弄二三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