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倍径长的两节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1-09-09):
材料是铸铁  ,日本牧野 卧式加工中心,有内冷 孔的尺寸见图片说明

只考虑生产加工的稳定性

1.如果是从一个方向加工,选用什么样的刀具?

半精和精加工刀具

2.如果从两个方向精加工的话,能否保证精度?

你会选择 1还是 2? 如果选1的话,用什么刀具加工?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定做一复合绞刀两个孔一起加工

网友A:
方案一    1、粗加工两端孔,分两头加工  钻孔
             2、 选用半精镗或铰孔    刀具刚性要好,保证加工出来的孔圆度小于0.01    加工余量0.3-0.5
             3、选用精加工带导条复合铰刀———类似MAPAL  肯那都有( 余量一般0.1以内)。

网友B:
哥哥  你的图是装配图吧
能上个零件图么?

网友:
一般说当然应该是卧镗了!不过机床精度够的话,可以一次装夹,两端钻镗。

网友(点评):
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此方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  你的图是装配图吧
能上个零件图么?

这个就是零件图

主要注意孔的总长和孔之间的长度

网友(点评):
我怎么看怎么不像零件图 有些地方有剖面线有些没有的 真是看不懂 要是是中空轴的话 应该上面全有剖面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    1、粗加工两端孔,分两头加工  钻孔
             2、 选用半精镗或铰孔    刀具刚性要好,保证 ...

3、选用精加工带导条复合铰刀———类似MAPAL  肯那都有( 余量一般0.1以内)。

问题是 D18孔之间的D16距离很大,不知道用导条绞刀能否达到同轴度?

网友(2011-12-15):
用整体复合铰刀可以;

网友:
难度较大,大家帮看看!

网友:
牧野的卧加?应该精度都不错的,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你机器本身工作台能180°回转吗?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试一下5楼说的,两端镗。用铰刀,感觉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特别是那种一个方向一次性加工到位的方案,铰刀得多长啊?

网友:
这精度 旋转加工 很难保证长期效果。

网友:
采用对头镗的工艺方法,用双面镗床

网友(2013-05-28):
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11看发表的,你还炒起来?

网友(点评):
看评论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超出我的能力当然说有难度。难道我不懂还跟你一样装B?

网友:
牧野的机床在日本设备里算是高的,你们选的什么型号? 牧野的B轴直驱B轴,可以直接调头镗,精度完全没问题。
如果非要一边加工的话,可以半精加工右侧孔,粗加工左侧孔。从右侧用双导条的导条刀,镗削一次,修正同轴度,再铰/镗/滚光都可以。不过这刀非常非常贵。

说实话你这个工件我到现在还没看明白,是上面一个板,下面两个孔,中间是空的?是铸件不是?整个结构刚性很低啊!热变形都要超过2丝了啊?

如果想要便宜的方案,就告诉我细一点儿,什么材质,什么零件,整体是个什么样儿,否则没法给你讲。现在的娃,都想啥也不说人家就什么都能给你解决,想得美。

网友(2013-07-17):
同意3楼的想法!另外两头加工只存在定位问题,不存在加工公差问题!

网友:
1.设备:makino卧加有回转中心这一说,所以说加工精度不是问题
2.刀具:整体合金钻---绞可以直接解决问题,无需镗孔。性价比极高。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