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旋转筒体内的液体加热

楼主(2011-09-09):
哪位高手知道,告诉小弟。

网友:
电加热器,选转滑环供电,这是简单措施,

以前我给人家设计过在筒子内部铺装碳板加热的,适合大型设备,你可以参考,

网友:
管子做两层的,中间是要加热的液体,夹层通蒸汽,蒸汽通过旋转接头供热!

网友A:
呵呵加点积分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加点积分在说

本人积分少的可怜,你真忍心

楼主:
感谢 一楼及二楼的专家的赐教,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纺织机械中,有用导热油加热的滚筒,油加热所达到的温度可以比蒸汽加热的高。

网友B:
同样的帖子不要到处乱发啊

网友C:
需要加热多少度?和周围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加热多少度?和周围环境

把水加热到沸腾就行,筒体也就能7L液体,周围空间比较小,系统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帖子不要到处乱发啊

OK,知道了

网友:
很简单哦,呵呵!!!!!!!!

网友:
小时候的那个爆米花,烤一烤,然后,嘭的一声,香气四溢

网友:
直接加热不就可以了么?豆浆机那样不行么?

网友:
可以将需要加热的旋转筒放入超导热液中,然后直接或者间接对导热液加热就可以了。(超导热液可以加热到165°)

网友(2011-11-09):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机械结构来确定,加热的方式有很多种的,有固定电热管直接加热,也有热媒体盘管或夹套加热,也可以红外辐射电加热,根据不同的结构来确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