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科普帖:螺纹防松措施与手段种种

楼主(2011-09-09):
螺丝作为最常用的机械紧固件,在大多数时候只要拧紧了还是不大会松的。但是很多使用场合会受到强大的交变载荷而造成紧固失效。造成很多机械故障,有些还是重大失误,法国戴高乐航母在印度洋高速航行时螺旋桨脱落,导致昂贵的螺旋桨直接掉印度洋底,最后法国人等了将近一年才从本国另一艘报废航母上拆下螺旋桨改装到戴高乐上,但是由此带来航速远不如前。
我自己造船的,接触了一些螺纹放松措施,现在列举一些。有什么不足大家可以补充。
1.使用最多的是弹簧垫圈,区别与平垫圈,弹簧垫圈是弹簧钢制造的一个钢圈开一个斜槽的圈,斜槽开出处组成一个错开口,行程2个扎刀口,下口扎紧工件里,上口扎进螺栓尾柄或者螺母里,产生类似棘轮作用的扎刀止退能力。我个人认为平垫圈实际不直接产生防松力,甚至加了平垫圈可能还会降低放松力,但是很多时候螺栓孔比较大,不加平垫圈不像话,怕螺丝屁股或者螺母掉进孔里。还有类似的很多的防松垫圈,我见过很多设计更复杂的止退垫圈,都比国内弹簧垫圈成本高,都不算流行。比如垫圈圈面压出一圈止退纹的,还有像风扇叶片一样的垫圈。实际还都是弹簧垫圈。只是换了马甲。

2.,叠加螺母方式,这个方法还是很靠谱的,利用双螺母互相牵引螺纹并且接触面咬合在一起,效果很好,但是螺丝要预留足够长度,叠加螺母大多采用一厚一薄配置,关于厚薄螺母先后安装问题其实目前也没有搞得很清楚,总之效果是不错的。

3.采用螺纹胶,美国乐泰公司应该是老大,好像是美国50年代还是60年代一个教授研究出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采用这项技术后很多螺纹防松问题迎刃而解。乐泰后来推出了很多类似胶水,可拆卸型,不可拆卸型,螺纹密封胶水,轴承安装胶水等等,这一思路带来的解决方案还是很不错的。有时我没有螺纹胶我会加点AB胶,但是502等这种脆性很大的胶水不适用,一振就全崩了。

4.防松螺母,常见的有尼龙颈圈,碟片颈圈,椭圆螺母,端面压点螺母等,

5.保险销与保险连环穿丝,这个方法需要打孔,螺栓螺母一起打的,这个方法可靠是可靠,但是打孔是技术活,毕竟螺栓螺母都是有相对转动的,所以设计了一种开花螺母,预先留出一组切口,就是黄鱼车后轮螺母,连环保险丝需要正确的角度连起来,组成近似Z字的拉力,如果是S字的拉力就不可靠,所以很多人穿的连环丝还是会崩断失效。因为他没有领悟Z字穿法与S字穿法的用意,两者产生的作用力相反的。

6.预拉伸螺栓,很多大型螺栓都是用液压缸套拉伸的,这些螺栓都是高精度螺栓,需要探伤检验,拉伸螺栓通常有一个较瘦的脖颈断,很多都打有深孔,通过这量方案可以进一步降低螺杆的截面尺寸,方便轴向拉伸变形。有时需要使用百分表探针伸进孔内测定螺栓的拉伸量,这些数值都是经过厂家预先计算得出的,比如没有拉长时的螺栓测定下来是300毫米。拉伸到301.50毫米时应该承受多少扭矩,这些值我们通常并不知道,但是工程师有数,可能拉到303毫米整个螺栓就会断掉。

7.镀层技术,螺栓表面镀一层软金属,所以有些个螺栓拿在手上以为是紫铜螺栓,实则不是,只是钢制外面镀了一层铜,铜层夹在螺纹接触面上提供很大的阻力,防松能力还很可靠,不过这个方法应该淘汰了,因为它严格的说只能维持一次,不适合多次使用。

8.一些粗牙螺纹做成有楞的,类似挤压丝锥,这样的螺栓算是一种局部过盈配合的螺栓,所以防松能力还行,但是这个螺栓非常难以成型,非正圆的。成本够高的。不是传统搓丝机能搓出来的。

9.还有一些比较流行的防送措施,就是正反牙相互抵消法,这个成本非常高,但是解决很多困扰已久的问题。
另外就是一些同时才用2种以上防松措施的,比如有些螺丝即用螺纹胶,也穿保险钢丝等等。当然如果使用两种手段一定要考虑两种方法互相抵消或者干涉不,因为有时画蛇添足是得不偿失的,经常见到很多人在装配水管接头时采用平面垫圈,再加螺纹生料带,以为这样双保险了,实则大错特错,一个吃平面的,一个吃螺纹壁的,以为是互补了,实则会互相抵消的,十之八九会漏得一塌糊涂。

网友:
不错,据说应届生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详细!值得推荐,顶一下

网友:
大侠辛苦了,码了这么多字,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谢谢楼主,大家顶上去

网友:
想知道一下,那种可拆卸螺纹胶水在什么时候用?
我有次用了客户不同意,说维修没办法拆卸。我说这是可拆卸的胶水,他又说那岂不是螺母还会掉了?
搞得我没话说了!

网友(2012-03-19):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用乐泰胶还有就是液压拉伸器,一些设计上用弹簧垫圈的也有,你的文章很好,顶一下

网友(2011-09-27):
想知道一下,那种可拆卸螺纹胶水在什么时候用?
我有次用了客户不同意,说维修没办法拆卸。我说这是可拆卸的胶水,他又说那岂不是螺母还会掉了?
搞得我没话说了!

谁能说说,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2-04-13):
学习了,车牙用制具。打紧加螺丝坚固剂,我们公司目前是这样。压氧胶台湾产的相对好一点。

网友:
胶水的话,应该说的是厌氧胶,有各种强度的。 低强度的经我试验是可以用普通工具拆卸的。中强度的看螺纹直径大点的基本拆不了。
, s; N6 x; V+ l) t2 M高强度的就必须加热处理了,还要趁热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