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机电立式数控加工中心BV85Y轴回零回报警-Y,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09):
由于操作失误把Y轴超程-Y,报警,按超程解阅也不行。最后用扳手旋了回来。结果回零的时候就程-Y了,麻烦请哪位知道的人士告诉我下哪里坏了。。

网友A:
先说什么系统。
再区分是硬超程还是软超程。软超程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硬超程先看限位回路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或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什么系统。
再区分是硬超程还是软超程。软超程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硬超程先看限位回路是不是有断线的 ...

你好,是反那克系统,,拆了下来,用手安下那个圆的开关,机床就显示回零了。硬盘和软超程这个我不知道是啥。。就知道那么点情况,厂里的电工就说是买个新的行程开关,我也搞得糊涂。。

网友(点评):
报警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反那克系统,,拆了下来,用手安下那个圆的开关,机床就显示回零了。硬盘和软超程这个我不知道是 ...

假如改参数再哪个序号里面,,改成啥。。

网友(点评):
要确认是软限位,改参数才管用。贴报警号

楼主:
麻烦问下硬盘超程和软盘怎么区别,,我不知道。。我把参数里的1320.-Y1500改成-999999,然后回零,最后改了回来,可以了。。但是我脑子傻乎乎的又把Y轴移成-Y报警,结果只能用这种办法了,用超程解约不行,还是用扳手旋回来的,,问下这是啥原因

网友(点评):
报警号就不一样。 超程解约,是解硬超程的,一旦硬超程(就是限位开关被触发),得按着这个键才能移动轴。 软超程,是1320和1321里面设定的范围,超了,报警,直接反向能移回来。 你们难道没人懂这些?咋维修啊。

网友B:
最后用扳手旋了回来。你历害……这种情况实在不行,按急停,就可以用手往回推动,然后再回原点,
还有一个办法重新设定Y轴原点,在参数1815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硬盘超程和软盘怎么区别,,我不知道。。我把参数里的1320.-Y1500改成-999999,然后回零,最后改了 ...

问题是 按超程解约没反应。。只能这样了。没办法啊。。还一台日本三菱的找徒弟搞不好,就用扳手旋回来。。。。哎,反正先自己拆 着玩玩哈,有次那台日本三菱的,直接回不了零,没反应,厂里的电工没法医,说行程开关坏了。然后买了新的结果没用。。。。。我还跟他还吵架似的我就是说电线断了。最后叫外面 的人过来修也不行。。改什么鸟参数也没方应,,最后还是那圆柱子,《碰限位器的那个东西》不好意思讲不来。。线老化断了。。。这年头没办法 啊,只能先自己玩玩啊,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用扳手旋了回来。你历害……这种情况实在不行,按急停,就可以用手往回推动,然后再回原点,
还有一个 ...

问题是安了急停,三个轴都不会动了哎。。用扳手旋还要先关电源才可以,不然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用扳手旋了回来。你历害……这种情况实在不行,按急停,就可以用手往回推动,然后再回原点,
还有一个 ...

麻烦问下1815咋改。。。问题是我看它移动到限位器 了,它还慢慢的在走、、知道那限位器到,,里面有块凸出来的地方才停、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以前Z轴按加工时按了两次加工按键,结果刀卡住了。回零就报警,然后改那个1320是厂家那里问过来的。这次尽然被死马当活马医好了。。还好没听修机床的人。我只是个加工的人,对机床不咋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什么系统。
再区分是硬超程还是软超程。软超程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硬超程先看限位回路是不是有断线的 ...

问下为什么很多机床用手动把哪个轴往回零 的方向弄超程,用超程解约就没用,只能那个方法了,我看过好几台,有的你无论怎么冲,按个超程解约就回来了。。。那个用超程解约不会回来的那限位器是不是白装了,一点用途都没哎。。

网友(点评):
超程解约,以前的设备是必须用的,因为硬限位,急停,热过载都是串在一起,然后进急停信号点,一旦触发硬限位,直接就报急停了,伺服被断掉了,此时必须按住这个解约键才能动轴。

网友(点评):
现在不需要了,硬限位有单独的信号点,各进各的,一旦硬限位,按一下“复位”键就能直接往反方向移动。但也许还有厂家再延续以前的做法。 软限位报了警,先按一下“复位”键,直接反向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开关,是零点开关,回零过程是,高速移动,压住零点开关,减速,然后找到编码器的零点脉冲,回零结束。至于你按下那个零点开关,机床零点灯亮了,只是证明在零点位置,实际和回零成功没关系。

网友(点评):
回零过程报软限位,要么是你的零点位置变了,还没找到就超了范围,此时改软限位,回零后再设置适当的值 ,以后就没事了。要么是你坐标记忆有问题,比如拔过反馈线,处理同上。 楼主那里的?要是近,以后找我给你修。

楼主:
恩,谢啦,。以后出了问题向您请教。。在金华永康,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开上网,回复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