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管加工,大虾们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1-09-09):
        公司接了个订单,缩管加工的,但以前负责这方面的工程师前几天辞工走人了.兄弟我也是倒霉啊,正好在老板面前晃悠,被抓差负责这个订单了,以前只是看过怎么加工,加工的基本工艺是懂的,但缩管机的那个钨钢缩口模具参数是一点都不明白啊,跪求懂这个的大虾们指点一下啊.
        铁管直径22毫米,壁厚0.45毫米,缩口长度28毫米,硬料焊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的车床三爪卡盘的爪子上有槽而有的没有?有槽的一般是手动夹紧,没有槽的一般是液压夹紧,是不是为 ...

你不懂也别起哄啊,已经够乱了。

网友:
缩口模太简单了吧?总共没几个尺寸(参数)啊。

网友(点评):
以前就只是见过,没设计过啊,能帮忙设计一个吗?

网友(点评):
好像是以前自己厂做的一个缩管机,两个油缸,一个压紧,一个缩口,缩口的模具是有一个直径80的孔,专门安装钨钢缩口模的。

网友:
有类似做的先看一下,然后再改么

网友:
缩口模主要要根据你使用什么设备具体制作。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大恩不言谢。这次是很大的订单啊。搞不定的话会被老板宰了的。

网友(点评):
回弹补偿的话我在这个模具的基础上来调整,这个没关系。只要有这个模具了就好办了。真的谢谢啦。

网友:
楼主。按楼上给的图去做,肯定成功。
他是行家!!!!!!

网友(点评):
好的。我按他的图纸做。谢谢关心啦。

网友:
这个我手头没有图纸,不过如果按上面的图做的话会有很多突发的事情的。关键在于钨钢的磨制。前面的(如图有0.8光洁度的斜面)最好改成圆角,减少摩擦力。还有就是你的管是不是要包口的?要的话还要另外设计。20的尺寸你可以先把钨钢磨到20.2试一下,再磨。文字说不太清,先试试了。

网友(点评):
不要包口。改圆角的话R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简单的问题,如果你不能确定缩口的内孔尺寸,可以先用淬火钢先试试,估计考虑材料的回弹问题,你的缩口模的内孔要做小一点,具体小多少就看你工件的要求了,总之用淬火钢试了ok,然后你就可以发心的开发钨钢模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宜先用Cr12做一只模具,内孔20.2吧。用它修磨直至试样成功,再用钨钢做。

网友:
做个缩管模具
这个简单

网友:
这么薄的管子 没什么好考虑的  直接用硬质合金的干就是了  找专业做缩管模具的厂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深圳有专业做缩管模具的厂家吗?有的话介绍一个给我,谢谢了

网友(点评):
找 深圳新沧海 15817291028 设计部曾工电话

网友:
我也没接触过这一类的问题,刚好借机学习学习咧,谢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