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加工求助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侠,老板现在安排一个工程给我:一根椭圆管上面冲孔,孔的尺寸太小,不知道用上面方法来加工好。开始想用冲头来冲,怕上公很容易断,后面想用激光切割,效率又会偏低,这个产量很大,一个月要出一千万个。求各位指点。

网友A:
管多大?具体尺寸?这么笼统怎么回答啊

网友B:
还是冲, 模具我来做, 就不知道你们给多少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多大?具体尺寸?这么笼统怎么回答啊

尺寸是短轴直径2.61,长轴直径3.56,管壁厚0.15,管长11.4,冲孔1尺寸0.5*2,冲孔2尺寸0.8*3.67。开始我们也打算用冲的方法,但尺寸太小,觉得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冲, 模具我来做, 就不知道你们给多少报酬

如果用模具来冲,尺寸太小会不会有点不现实?还有一个上料下料的问题,如果用人工一个一个的上下料,效率会不会比较慢?

网友:
这孔只能用冲床冲,别的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是短轴直径2.61,长轴直径3.56,管壁厚0.15,管长11.4,冲孔1尺寸0.5*2,冲孔2尺寸0.8*3.67。开始我们 ...

尺寸太小    冲床不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