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加工工艺的报价原则,并注明所在区域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侠,大家能否议议各种加工工艺的报价原则,并注明所在区域。

楼主:
抛砖引玉吧。山东济宁  表面处理价格(电泳、喷塑),产品类型为铸件,主要以产品表面积核算并结合产品重量。

目前价格:喷塑 20-35元/平方米;重量价格:560-850元/吨。

          电泳 25-45元/平方米;重量价格:500-950元/吨。

网友(点评):
产品重量吗?产品很轻表面积很大的怎么算?

网友(点评):
小件算重量大件算面积吧

网友:
额,抱歉,仅来围观………………

网友A:
这个不锈钢螺母的加工价格,供应商收的85元一个,贵不贵啊

游客

网友(2012-06-19):
相当的便宜了
要看加工数量。1个不算贵。多了要就算贵了

网友A(2011-09-11):
这个铝合金圆盘的报价是180元一个,贵不贵?北京

网友(点评):
想请教一下,图中3X,4X,5X这些编号是为了说明是对称结构吗?还是另有他用?谢谢!

网友(点评):
要看数量喔。表面处理否。小批量不算太贵

网友(点评):
3X.4X.5X没有实际意义,后来就取消了呵呵

网友(点评):
看数量的哦,就几个的话不算贵,还算便宜的觉得。

网友(点评):
哦,一次做个十个二十个的,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就这么个需求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铝合金圆盘的报价是180元一个,贵不贵?北京

感觉有点贵了,等待楼下答案

网友B:
这个铝合金圆盘的报价是180元一个,贵不贵?北京

加工精度不高,如果不包含材料费,就贵了……当然一件两件的就没什么贵不贵了

山东青岛,机械加工,批量生产,每小时60左右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东西是如何生产的?

网友:
感觉有点贵啊,如果要批量的话

网友:
报价原则:批量,质量要求,生产周期,等等,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CNC  50元一小时

网友(点评):
你是哪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不高,如果不包含材料费,就贵了……当然一件两件的就没什么贵不贵了

山东青岛,机械加工 ...

数控车  加工中心就可以搞定

网友:
简单的说一下报价,一般的报价在厂里面内部是:成品重量×材料价×成品的成材率(成品重量÷投料重量)﹢加工费(包含水电人工等费用)﹢运费

网友(点评):
这个很难算。。。

网友:
和楼上讲的相似

网友:
大家介绍的比较散,能不能不针对某一种零件,找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一般规律。

网友:
我觉得这样太广了,最好是有一个东西大家来参考

网友:
又一想专门杀价的?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报价不能一概而论,应综合考虑。如数量,材料,工时等等。

网友:
因厂而异,地区不同相差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锈钢螺母的加工价格,供应商收的85元一个,贵不贵啊

所有的报价都跟量有关,没注明产量,不好评诂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锈钢螺母的加工价格,供应商收的85元一个,贵不贵啊

不锈钢也分很多种,假如是304的话那就偏贵了!!

网友:
深圳地区,那两个零件的价格应该可以做,精度没问题,我说我们公司的供应商。
前提是有大量活给做,不然很难说。

网友:
大家算法应该都差不多,报价主要还是看批量的数量

网友(2012-06-18):
少量的话,价格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