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

楼主(2011-09-10):
用车床车螺纹时,怎么保证每次进刀都要最初的位置,而不会乱牙!!!

网友A:
车削螺纹时,在第一刀结束后,把主轴反转同时退刀,刀会退到起始点,然后停车,进刀,主轴正转,就这样直到车削到尺寸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的,批量做的话有专门车螺纹的数车

网友:
这得看你车床丝杠螺距,分两种情况

网友:
丝杠螺距是工件螺距的整数倍可用“开合螺母”法或“倒顺车”法来加工。
不是整数倍,只能用后一种方法。

网友:
当然是得用数控车喽,普车够呛,得加点东西

楼主:
了解到了  工件螺距是丝杠螺距的整数倍时可以用直接用开合螺母来加工,假使不是整数倍就用倒顺车法或者加个乱牙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削螺纹时,在第一刀结束后,把主轴反转同时退刀,刀会退到起始点,然后停车,进刀,主轴正转,就这样直到 ...

嗯.........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3-18):
两种方法:
1.合上开合螺母,正反转交替车削和退刀。
2.车的时候合上开合螺母,退的时候打开开合螺母,然后手动把刀退到螺纹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