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00与PC通讯问题(个人总结)

楼主(2011-09-10):
最近到手一个S7-200PLC和TD200,一直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学习一下.于是上网查找这方面的数据线.
1.首先找到的是这个

于是去电子市场买所需的材料.焊接完成后,一插上后怎么都找不到这个PLC.我郁闷啊.
接着找原因.用表测量各脚都正常.通讯口也绝没问题,因为可以和TD200正常通讯.再利用TD200查看PLC的通讯口设置都是默认值.一切正常.于是怀疑这条线的问题.
2.重新上网查找别的数据线制作方法,找到了下面这个.这是我已经做好的成品.(
所需部品(485转232转换器一个,DB9公插头一个)
制作很简单:转换器的TX-(D-/B)接DB9的8脚,TX+(D+/A)接DB9的3脚.(成本RMB20不到,转换器在网上淘的二手,RMB18,DB9 RMB1.5,不用运费,特意找了家同城,自取)
DB9公插头接PLC,232接PC.
试机,OK.相当顺利.
提示:要养成不在带电状态插拔通讯线的好习惯.特别是自制的通讯线.万一烧了端口就麻烦了.
总结:自制通讯线,一定要注意选那种容易做但又要稳定的,S7-200通讯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就是用几个电阻做成的.我没敢采用这种,很怕对PLC造成伤害.首先就否定了这种.遇到困难一定不要急,慢慢分析,利用手头的资源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最后希望同行们都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有交流才会有进步吗

网友:
好东西一起分享,真好

网友A:
提示:自制的通讯线.万一烧了端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自制的通讯线.万一烧了端口就麻烦了.

用485转232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