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工件,如何装夹才能保持同心度?

楼主(2011-09-10):
如图,工件总长70,外圆30.7.   一端是B16的小锥孔长25, 另端是薄壁,深45。 口段均匀的壁厚0.25长10,后段有锥度过渡到壁厚0.35长35。  也就是说两头都是有锥度的。 薄壁端锥度较小。  坯料就是一小段的圆钢,两头打孔再上数控精车。 我想过几种装夹方法,最好的就是先车毛坯的大锥度孔到位,套在锥度心轴上自锁,然后一步车外圆和小孔。 这样大孔,小孔外圆都能保证同心度。 问题是套在锥度心轴上,轴向不好定位,还有就是不好往下卸。
用膨胀心轴,也不好使,因为大孔有锥度的。   这其实是一个切削工具, B16小孔就是按在钻床接杆上的, 大孔边缘镀金刚砂切东西,所以大孔,小孔,外圆要绝对保证同心。请问各位师傅,有其他好办法既便于装夹又能保证同心度的?

网友:
最好上个图纸看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还请大家参谋参谋,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
先车好两头及外圆,在夹住外圆将两个锥度孔一次加工完成,小弟愚见不知行不行的通。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工艺路线是对的,关键是要控制好15.3这个小锥孔的尺寸大小,所有件的大小保持一致。
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件对长度的要求不高。小锥度定位轴向的误差应该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可以采用涨套和卡簧的方式来生产

楼主:
感谢六楼! 大锥孔锥度实在太小,况且壁又薄(弹性变形较大) 有一两丝的误差, 轴向定位就相去甚远! 应该刻意想象得到,有时定位相差5-10MM! 批量生产时,根本没法做。况且如此小的锥度,锁紧了想卸下来,根本没可能。要不就是在芯棒工件左边车螺纹装螺帽,用螺帽退下工件,但是轴向定位还是没办法解决!
回复5楼,要求主要就是大孔,小孔,外圆绝对同心!最好同轴公差在1丝以内! 壁厚公差也在1丝以内!
感谢7楼, 胀套我想过,但是大孔有锥度,可以胀的牢吗? 会不会因为锥度胀紧后工件轴向移动?或者因为锥度而径向定位不准? 卡簧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点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
建议用液性塑料做内胀工装

网友A:
锥孔内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孔内涨可以的

就算可以用“内涨”, 我“涨”住车好的大孔要车小孔和外圆,我的涨棒从何处控制膨胀和收缩?

网友B:
估计得做套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做套夹具......

感谢回复。什么是“套夹具”?  跟芯轴一个道理吗?

网友:
哥啊我说的是做套     夹具,不是做     套夹具,中国语言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啊。。。。。。
不过这夹具会和轴有亲密关系

网友C:
同轴度控制在一丝内确实有点难度!!!
望高手解答!

网友D:
可以夹外圆左端,把内孔一次做到位啊,从右到左,小孔的锥度大小头单边才0.4,刀过去是可以让的开的啊,同轴不就解决了

网友:
用膨胀芯轴和顶尖装夹,加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夹外圆左端,把内孔一次做到位啊,从右到左,小孔的锥度大小头单边才0.4,刀过去是可以让的开的啊,同轴 ...

这个我考虑过,从右向左一次性完成大孔和小孔的精加工,是可操作的。  但是完成后还是装夹问题,肯定要涨内孔车外圆啊,怎么涨内圆呢? 大内圆有锥度,车锥棒锁住工件,我试过了,车完后工件取不下来。大孔有锥度用膨胀芯轴装夹定位不准确。 再者,如果能如此装夹的话,我不会车小孔和外圆一起操作吗? 因为如果准确定位大孔的话,车的小孔跟大孔肯定也同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轴度控制在一丝内确实有点难度!!!
望高手解答!

在这里“同轴”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控制壁厚均匀度-----25丝。 能够同轴壁厚也就能控制在25丝。  反过来如果壁厚不均匀,也就是如果测量的壁厚有的25丝,有的26,有的24丝, 其实就是没有同轴。  上面我写的有错误,壁厚公差在1丝内, 同轴度应该在2丝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