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等径圆柱弯头建模及放样

楼主(2011-09-10):
今天周末嘛,还算有时间,为了能让威望值少还想学习的都能看见我就直接将内容发在帖子里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哦

    多节等径圆柱弯头由若干节直径相同的圆柱管组合而成。两端口平面间的夹角为α。弯头中间各节较长且相等,首尾两端节较短,为中间节一半。多节等径圆柱弯头分为多节等径直角弯头和多节等径任意角弯头,多节等径直角弯头是任意角弯头的特殊形式,下面以四节等径直角弯头为例来介绍多节等径圆柱弯头的建模方法。
已知四节等径直角圆柱弯头中心半径R300mm,圆管外径d=200mm,板厚t=1.5mm,α=90°,节数n=4
一、建立端节模型
1、绘制:“草图1”,建立“拉伸1”特征:在“上视基准面”上以原点为圆心绘制一直径为d=200的圆,并拉伸200mm

2、绘制"草图2",建立“拉伸2”特征:在“前视基准面”上绘制草图,如图所示,单击【拉伸切除】按钮,建立拉伸2特征,如图所示。
3、抽壳:单击【抽壳】按钮,选择斜截圆柱的上、下两端面,建立一个壳厚为t=1.5的薄壁实体。
4、建立配合点并保存: “在前视基准面”上绘制配合点,如图所示,然后退出草绘,并将文件保存为“四节等径直角弯头端节”。
二、建立中间节模型
1、在“上视基准面”上以原点为圆心绘制一个直径d=200的圆,单击【拉伸凸台/基体】按钮,在其中选择“两侧对称”,“深度”设置为400
2、绘制草图2,如图所示,单击【拉伸切除】命令,如果切除的是你想要的部分,可以选“反侧切除”。
3、抽壳、建立配合点(同端节的做法)
4、保存为“四节等径直角弯头中间节”,(可根据自己喜好起名字)
三、装配,完成建模。(装配过程就不用说了吧)
1、分别插入端节和中间节,配合:两个截面重合,四个点两两重合,就ok啦。
2、在插入中间节和端节,同样配合就行了。
3、别忘记“保存”。
四、展开放样
1、打开“四节等径直角弯头端节”,在“右视基准面”上绘制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单击【拉伸切除】命令,【方向1】【完全贯穿】切除,同时添加【薄壁特征】,【类型】选择【两侧对称】,【厚度】设为0.1,【确定】。

2、将零件转换为钣金:在钣金工具栏中选择“插入折弯”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805.png命令,在“固定的面或边线”中选择“边线1”如图,然后确定,单击展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971.png命令,展开放样就完成了。
3、中间节和端节的展开方法一样。

写好了,眼睛都疼了,如果想要附件的可以找我,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错别字~~~~~~

网友:
我竟然是沙发么?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顶?
如果我有权限我一定给你加分
那个……我的solidworks仍然没有装上
装上了做一下

网友:
sw钣金画好不容易,多些楼主!

网友A:
这个不做成装配体  做成一个零件  不行么?
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做成装配体  做成一个零件  不行么?
探讨一下~~~

在一个零件里插入实体应该也行的,变成多实体零件,但是其中一个要另存,因为后面还要展开。一个零件的做法有很多的,有待发现

网友(点评):
今天试了下,我先做成了一个零件,很简单的画个圆然后扫描,路径是几段折线……然后就抽壳,分割成几个零件,然后展开的时候……所以再回来看一下你的帖子

网友(点评):
那个用矩形切除的切口还不能做小了呢 有一个我做小了没展开 做大了一点才好了

网友:
有一个叫AutoPOL的软件展开很方便

网友:
钣金的我也是不太擅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一个零件里插入实体应该也行的,变成多实体零件,但是其中一个要另存,因为后面还要展开。一个零件的做 ...

慢慢来,发现问题才会进步么,我也向你学习尝试各种方法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一个零件里插入实体应该也行的,变成多实体零件,但是其中一个要另存,因为后面还要展开。一个零件的做 ...

我试了一下用扫描然后切成多实体零件,将每段利用“插入到新零件”命令另存,抽壳后转换为钣金,然后展开也是可以的呀。不知道你画的什么地方出错了呀。切缝隙是利用拉伸切除中的薄壁那个切的,不是画的矩形哦

网友:
我找着做了一个 就是展不开

网友B:
我只做了一个弯头 就展不开 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了一个弯头 就展不开 不知道错在哪里

你截个图我看看,整个弯头一起展是不行的哦,我做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了一个弯头 就展不开 不知道错在哪里

看看我们的步骤是一样的呀,我的就对呢。

网友C:
楼主是一个好心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一个好心人哦!

恩,还行呵呵......

网友:
还是不行 又从做了 你在看看

网友B:
跟你的 做的差不多 就是出问题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 做的差不多 就是出问题   谢谢了

是用命令展开的么?

网友:
是用的这个

网友B:
你的那个展开 是灰色的 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展开 是灰色的 用不了

"插入折弯"是将我们画的零件转换问实体,转换后利用我说的那个展开,你是不是转换为钣金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
我有一次是切口做的太小了 插入折弯的时候不成功,你试着将切口的草图(矩形)做大一点 再试试?
楼主只理他不理我呢

网友:
是的 我看了 插入折弯  是从现有零件转换成钣金 就是这里 老出问题 我也试了下 水水5的 方法也不行

网友:
我就是按照你的步骤 就是 拉伸一个200 的 圆柱体 再是 15度拉伸切除  再是 画条线条 用拉伸切除   再是钣金里的   插入折弯 命令 就是展不开

网友B:
我完全按照你的做的 就做了一节  就展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完全按照你的做的 就做了一节  就展不开

找到原因了,你的折弯系数太大了,你可以在折弯系数那里选k-因子,将其值设为0.。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网友B:
谢谢了  按照你的方法 现在已经可以展开了 而且那个 钣金里的 展开按键 也可以用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配合参考点的设置 是在 特征 ---参考几何体 ----配合参考吗  ??
你只是 几句带过  我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按照你的方法 现在已经可以展开了 而且那个 钣金里的 展开按键 也可以用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配合 ...

配合参考点其实就是草绘里面的点,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草绘,但这个草绘上就只有点而已,叫参考点是因为只为了装配的时候用。

网友B:
谢谢  我现在 试下 看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不 我到装配体里 放两个 看看 初学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现在 试下 看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不 我到装配体里 放两个 看看 初学 不懂

是用草绘里的点画的,还有不是到装配体里才放的,是在零件里先放好的哦。
到装配里面你不用管它,端节和中节配合的时候你就直接选那个点就好了,其余的什么都不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下  点就是画上的 用来在配合里做基准的   。如果没点的话 那就麻烦了 ,只有同心 配合管道都是圆的 斜边 口怎样对齐那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下  点就是画上的 用来在配合里做基准的   。如果没点的话 那就麻烦了 ,只有同心 配合管道都是 ...

恩,做出来了么?

网友B:
是的  谢谢了 都是你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了  都是你的功劳

应该是你不放弃的精神才对啊

网友:
挺好的,学着画画!

网友:
一直在找    今天可看见了     哈哈

网友D:
楼主     关键地方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关键地方看不见了

哪里看不见了呀?

网友:
楼主    可以加你嘛    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2012-05-09):
学会了两招,在我来说还是靓招,学无止境!

网友(2015-08-19):
确实是好帖,但是楼主,那个从零件转到钣金能不能也有教程啊,我是真正的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