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件生白锈的预防

楼主(2011-09-10):
以前发过的内容:我公司现使用QT450件,用弱碱性清洗液清洗后与镀锌件装配在一起,结果是超过一周后镀锌件表面生白锈现象。
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用过防锈油,可仍然有个别生白锈的情况,我们估计是防锈油型号不合适。
求助论坛的高手们,请帮助推荐一种合适的防锈油。谢谢!

网友:
这是电化学腐蚀,你加上绝缘垫,让机体件和镀锌件绝缘就可以了,可以加橡胶板、垫圈,或者电木板等

网友:
镀锌件上的钝化膜被破坏了,要么就是镀锌件镀锌后没有做处理,我是干板材行业的,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是不能加绝缘垫(一是螺纹拧紧,二是客户不让)。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涂防锈油,并且无法烘干(主体零件太大)。

楼主:
另请教一下3楼,镀锌后处理的工艺是钝化吗?它是什么样的工艺?

网友(2012-05-10):
白锈是钝化膜破坏了,钝化膜的防锈性由弱到强依次是,蓝白色,白色,彩色,黑色(深色),所以方法一是可以改变钝化膜来增加耐腐蚀性,

方法二,清洗液不用碱性的,用中性的,中性的清洗液比较少,但刻意去买应该能买到

铸铁镀锌一般是要有专门研究的厂家做的,不太常用,磷化,涂漆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