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装配图里涉及到配合尺寸问题

楼主(2011-09-10):
  请教,在PROE装配图里涉及到配合尺寸问题,而且设计时数据经常修改,请问怎么做才能只要改其中的一个尺寸而其它的配合尺寸会跟着修改,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  比方说我有一个方块A , 现在创建一个方块B,  方块B的4边尺寸都是参照A的4条边往外5MM, 如图,像这个样子

这样,不管你怎么修改A的尺寸, B的尺始终是与A差50的, 这就是参数化,关键在于你的参照对象
你说的修改一个尺寸,其他的也跟着改变,那个就得用关系式了!

楼主:
哦  这倒是个方法 谢谢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比如点一个命令就让它们关联起来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软件无法捕捉你的意图,

网友(2011-11-11):
我同意2楼的,我就是这么弄的。你平时画图时要注意先后顺序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网友:
合理进行标注和约束,
更改一个尺寸而其它的配合尺寸会跟着修改的

网友:
支持2楼的。关系式呗。好的、灵活的东西,软件的方面到最后都是程序。

网友:
你自己在几个关联尺寸之间建个关系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