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完成向下成型的加工

楼主(2011-09-10):
在使用成型模具的时候,请尽量避免向下成型的设计,这样的成型会占用太多的垂直空间,其它孔的加工会使这些向下的成型受到损伤。有时,这些向下的成型会陷入到下模中,拉出下模。

如果必须要进行向下成型的操作,请放在板材加工的最后工序完成。

网友:
经验之谈 赞一个 怎么都路过呢?
楼主我支持你

网友:
向下成型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加工,应用极少。至少我们厂没有使用过向下成型。轻而易举就会发生撞机……

网友:
逼人愚钝还望楼主仔细讲解,详细分析,最好举两个实例,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看图就很清晰了,上面画的就是一个成型的例子(向下剪切成型),再配以文字和你的空间想象能力,基本不需要再多讲啊~楼上和楼下的仁兄都是数冲行业的,都发表了自己的经验看法!

网友(点评):
楼主能否再讲讲关于钣金hardtooling方面的东西,我虽做了4年钣金,但对这方面还知道不多!

网友:
向下成型最好少用为好,但有时也可用只是需要看具体工艺了!

网友A:
是这样的吗?大部分的成型不都是向下的吗?我想楼主考虑的应该是两面都成型时,如何保护前一次成型吧,这只是一个工艺顺序选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吗?大部分的成型不都是向下的吗?我想楼主考虑的应该是两面都成型时,如何保护前一次成型吧,这 ...

单面成型,大部分的成型是向上的,原理很简单向下成型凸起的部分在拖拽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毛刷台和下模。双面成型,肯定要考虑先后次序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会注意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