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冲压的产品毛刺大(请教)

楼主(2011-09-10):
我们公司用的是芬兰 分宝的数控冲床A5F,04年的时候买的,现在做的产品毛刺比较大。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产品毛刺大,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估计是工位偏心,导致刀具上下模的间隙配的不是很好。

网友:
模具问题占80%

网友:
先检查模具,机床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机床 的毛病一般可以在模具上弥补

网友A:
如果是工位偏造成模具配合不好,那产生的毛刺就会是一边倒现象,而且与这个模具关联的所有孔都是这种现象。偏差太大会损坏模具甚至机床。
模具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刃口会变钝,这样既会产生毛刺,又需要较大的冲切力,因此对机床消耗较大。所以应该对刃口磨损的模具及时进行磨削,恢复模具刃口锋利。
另外,模具间隙的不合理也会产生毛刺。一般而言,对于厚度在3mm以内的冷轧板、镀锌板以及不锈板,模具间隙取值板厚的0.15~0.2倍,板厚3~5mm时大致为0.2~0.25倍。冲铜板,间隙值适当加大,冲铝板时可以小一点。间隙过小,伤模具又消耗机床,间隙过大会产生较大毛刺。

网友:
不改模具、就上砂带去毛机

网友:
用去毛刺模具修复一下。。。否则这批产品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位偏造成模具配合不好,那产生的毛刺就会是一边倒现象,而且与这个模具关联的所有孔都是这种现象。 ...

谢谢大侠的指点,中秋快乐哈。

网友:
可能是模具间隙问题,材料的村质也有可能导致毛刺的产生。这人我们试过的。

网友:
时间久了,模具刃口钝了,修刃口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