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的结构,求助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侠:
                  你们好,小弟刚开始从事结构设计,老大安排要设计一个关于棘轮的结构。由于以前没做过,是开始学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烦请各为大侠略指一二!!!!
                  在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放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经典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吧,上面的例图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