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底孔后调质还是调质后钻底孔?

楼主(2011-09-10):
这个零件要求要调质,工艺我是这样安排的。

请大家指点一下对不对:

粗车外圆留2mm余量——调质——半精车外圆留0.6mm余量——外圆磨——钻孔至φ45——镗床镗孔至60+0.002——钻孔攻丝
还有公司的车床是6132的,如果不上外圆磨,调制后外圆和内孔车床直接加工到图纸尺寸是否可行?

另还有一点疑问:
因为外圆磨加工前如果把底孔先加工出来,外圆磨工序不好操作(一般外圆磨都是顶着顶尖孔加工的),所以调质前就不能先钻底孔;这样的零件是钻底孔后调质还是调质后钻底孔?

网友:
LZ再有点皱纹和白发的话就更像我之前的一个副总了,台湾的高干!
关于工艺问题,恐还不及你
顶贴

网友A:
粗车外形,留余量,内孔留余量,调质,半精车内孔、外形留磨量。磨内孔,钳工钻孔,铣,电脉冲,穿芯轴磨外径,靠端面。

网友:
内孔一要先粗车后再调质

网友B:
粗车内外形留余量调质。话说我们这里热处理收费和零件重量是挂钩的,再说调质后钻孔是很累的。

网友:
是什么材料?应粗车后(包括孔在内)调质,磨量留的多了0.15-0.2就可以了。内孔是+0.02如果用镗床还不如用车床一刀下。如果是0.002的公差那内磨都不易达到。

网友(点评):
是的哦,60MM+0.002的内孔还真不是一般内孔磨能干的

网友:
这么大点个东西  直接用调质料干即可

网友(点评):
龙九真阔气。

网友(点评):
其实这工件也不是很大,可以用调质了直接加工。如果按照正常的加工路线,工期会很长,得不偿失。有不是批量型工件。

网友(点评):
直径120mm,不小吧???

网友:
粗车后调质···········································

网友:
可以直接用调质材料加工,如果是普通45#钢,则先粗加工,后调质再精加工.

网友:
呵呵,我不是做工艺的。不过这个图纸的垂直度标注0.03前应该有Φ吧。

网友(点评):
不需要有Φ的

网友(点评):
轴相对表面的垂直度,我查的资料上有。

网友:
粗车外形,留余量,内孔留余量,调质,半精车内孔、外形留磨量。磨内孔,钳工钻孔,铣,电脉冲,穿芯轴磨外径,靠端面
厉害

网友:
先加工后调质,不过你要是觉得刀具钻头受得了的话可以试一试调质后加工,呵呵,估计加工难度会很大!!建议选用材料的时候注意下材质不同调质后加工难度也会不同~

网友:
同样的尺寸有内孔与没有内孔调质会有细微的不同,对于使用变形不一样,如果有合适的机床、工装,还是建议孔加工好后调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车内外形留余量调质。话说我们这里热处理收费和零件重量是挂钩的,再说调质后钻孔是很累的。

俺是门外汉,问个问题,书上说调至不是为了改善加工性能么,怎么还难加工了呢?

网友(点评):
调质后,材料的机械性能变化了,强度要比原材料高些,所以加工稍难了一些。

网友:
3楼的工艺安排是正确方向
无论外圆内孔,一般调质后就干半精加工了。
外圆磨后再钻孔φ45,那前面的磨加工肯定白干了,甚至报废。

网友:
一般是留个精车量或者是粗磨量在调质吧!

网友:
我们这边的轴是钻孔后调质

留好量是可以的

话说除了平面磨还没见过磨床工作了

网友:
内孔留2-4mm调质,先磨内孔留研磨余量0.03-0.06mm,内孔60+0.002要研,(如有精密内圆可磨成),穿芯轴磨外圆。

网友:
工序要粗加工后进行热处理较合算,内孔0.002的公差太严了些,加工比较困难。可以先磨内孔,在上芯轴磨外圆。

网友:
建议:内外径均进行粗加后再进行调质,否则有可能调质的效果不好  然后再进行半精车外圆 ,钳工划线划出法兰螺丝孔, 钻出螺丝孔,利用螺丝孔做工装 ,内孔外圆一次成形,如果内孔达到1.6即可,达不到建议用浮动镗刀可以达到,可以保证内孔与外圆和大台的同心度,垂直度要求,外圆粗糙度要看工人师傅磨的刀如何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再加工外圆槽,这里要保证的内孔与外圆的椭圆度要求,应根据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定了!

网友:
粗车内外形留余量调质。话说我们这里热处理收费和零件重量是挂钩的, 先调质后加工内孔内孔硬度不够,可以用
芯轴磨外圆

网友:
粗加工内孔和外圆,调质处理半精加工,磨床

网友:
肯定是需要粗钻孔后进行调质,然后精车,精磨

网友:
不用多看 3楼的做法正确

网友:
车内外园留余量再调质..........

网友:
3楼的没问题

网友:
三楼工艺可行!但放电加工调至最后。

网友:
首先请问楼主这个是单件的模具还是批量?
如果是批量的话楼主牛!!!
我只关注两点:
1、这个10(+0.02/0)的槽怎么加工?尤其是达到这个0.02的精度;
2、同轴度0.03怎么保证?
另外弱弱的问一声:6132的车床直接钻Φ45?你去问一下操作工会不会给你加工?
这个产品的精度不低,请教楼主用哪些设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外形,留余量,内孔留余量,调质,半精车内孔、外形留磨量。磨内孔,钳工钻孔,铣,电脉冲,穿芯轴磨外 ...

麻烦问一下
电脉冲是什么样的机器
主要用来加工什么样的零部件

网友A:
电脉冲(也叫电火花)是利用电腐蚀的原理,将电极做成要加工的形状,对零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外形,留余量,内孔留余量,调质,半精车内孔、外形留磨量。磨内孔,钳工钻孔,铣,电脉冲,穿芯轴磨外 ...

麻烦问一下
您说的穿芯轴磨外圆
芯轴内孔是如何配合
在磨外圆的时候如何保证工件不转动呢

网友:
楼上的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学习了,还有槽怎么加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
您说的穿芯轴磨外圆
芯轴内孔是如何配合

当然要用紧配合,芯轴要做成有点锥度,比如说千分之五、或者说0.01的锥度,这样就可以穿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脉冲(也叫电火花)是利用电腐蚀的原理,将电极做成要加工的形状,对零件加工。

零件孔有220长
什么样的内圆磨能加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孔有220长
什么样的内圆磨能加工到

万能外园磨,带内园磨头的M1432应该就可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用紧配合,芯轴要做成有点锥度,比如说千分之五、或者说0.01的锥度,这样就可以穿进去了.

锥度轴是做两件两边穿入再顶住外圆磨
还是一根轴直接穿过就可以了
穿一根轴是不是也是要顶着轴两端外圆磨?
麻烦给解释一下?
因工厂里没有内外圆磨设备
所以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
看到这些贴有点晕

网友(2012-03-18):
锥度芯轴依靠什么锁定工件,电火花用来干那个部位。中间那个十个的方孔怎么加工的,可不可以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