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床FANUC Oi TC 系统怎么攻丝???

楼主(2011-09-10):
T0101;
M08;
M03 S300 G98;
G0 X0 Z2;
M29 S300;
G84 Z-10 R1 F450;
G80;
G0 Z100;
M30%
程序运行到M29主轴就不动了,程序也不走了!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如果是改参数的话!该怎么改!

网友A:
刚性攻丝要改参数的吧 好像是NO。5200 #1设为0

网友B:
进给F450不对吧!我系统G84 Z XX F0.5  S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给F450不对吧!我系统G84 Z XX F0.5  S500;

楼上的,你用的是G99,人家用G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攻丝要改参数的吧 好像是NO。5200 #1设为0

改过了,好像没有作用!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简单的东西你怎么搞这么复杂啊 写的什么程式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一下!感激不尽!

那麻烦你搞个简单点的看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嗯,车床还是加工中心?

楼主:
大哥,是车床啊!看清楚!

网友C:
M29那一句主轴不动程序不往下走了,那程序是什么状态?运行中?FIN?HOLD?还有,主轴放大器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9那一句主轴不动程序不往下走了,那程序是什么状态?运行中?FIN?HOLD?还有,主轴放大器是什么状态?

大哥,你的问题俺看不懂,
我是半路出家的!
程序运行到M29 S300这里的时候
光标停止在M29,这里主轴没有转,车床没有报警!

网友:
用这个试试:G99M4S300
G0X0Z25
M29S100
G84W-20F3
G80
G92
M30

网友D:
如果实在不行得话就是系统参数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实在不行得话就是系统参数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是系统参数关闭的话,是不是要厂家才能打开!

网友:
不知道你的床子是哪个厂家的,一般情况下买机床时客户不特别说明需要攻丝的话,厂家也不会特意去查看攻丝参数是否处于开启状态。这个你可以查看说明书,如果能找到自己也可以改。改天有时间我到可以帮你试试。你再试试我发给你的那个格式。

楼主:
车床是宝鸡的!明天我去试试看!
谢谢你了!

网友:
晕,刚性攻丝本身是没有什么开关参数的。关键还是判断程序卡住的原因。LZ如果还没解决,就看看0~16号诊断里,哪一项为1,发上来我来帮你判断。

网友:
M29换成M28,  G80后面加M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