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试机

楼主(2011-09-11):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试机

网友:
等离子主机是进口的吗?什么型号?
等离子主机不好, 切割嘴容易损坏,进口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等离子还是海宝的好,耐用功率大

楼主:
薄板选海宝,厚板选飞马特,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国产的,我用的成都华远的。

网友(2012-07-02):
看板子已有变形,应该很薄的板吧,怎么切那么慢?我的切11MM可以跑F1200,电流100A

网友(2012-12-01):
变形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