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kable平台下载标准件的问题

楼主(2011-09-11):
为什么我在linkable平台上选择下载proe标准件的时候,出现的是直接集成,而不是下载?这样生成文件后却找不到下载入口,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选 STP吧   PROE下载下来的是NETLUR文件,  不怎么好用

网友A:
注册后这么选择:
点击左上或右下的“CAD格式”,然后照图示做,选择

楼主(2011-10-13):
引用 网友A:
注册后这么选择:
点击左上或右下的“CAD格式”,然后照图示做,选择

谢谢你的指点,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看一下